[問題求助] 請問液晶螢幕的電容1000uf 6.3v 電 容可以取代 1000uf10v 嗎?

楼主(2012-12-18):
1000uf 6.3v 電 容可以取代 1000uf10v 嗎?

原本是 1000uf10v 的 但我手上沒有10v的只有6.3v的
可以取代嗎?

我有一台dell液晶螢幕 我用6.3v的取代

結果還是一樣 電源燈閃 開不起來...

對了  這個液晶螢幕是Dell牌子的 但是

我拆下來看 怎麼會是BenQ的電源板呢?

我忘了照照片下來 明天再補po上來 謝謝

网友:
電源供應 啟動失敗
請查電源IC的輔助電源

网友:
假設 (電容會爆是10V1000UF 那用6.3V1000UF 您說會如何)

我能提6公斤 你硬要我提10公斤  會(抗議吧)就爆電容

网友:
空間許可
1000uf 6.3v 四顆,先串後併

网友:
如果是5V電路,一般會抓耐壓兩倍為10V,但使用品質較好的6.3V亦無妨
DELL大部分螢幕也是找代工製作比較多,包含高階機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