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幾許多個零件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 請敎各位.....

楼主(2012-12-18):
驅動板上的零件

請各位幫我解答 1.2.3. 零件是什麼好嗎 !!

网友:
1---SMD fuse
2---電感
3----黑黑的,照片不清楚

楼主:
感謝 john_avatar

那這個 fuse 上面寫個 3 是什麼意思 ??

還有這那裡買的到 ( 一般電子零件材料行 ) 有的賣嗎 ?

高雄    禾樺 中將  ??

网友:
標示的"3"是指3A

另外圖中的3應為二極體

楼主:
謝謝 港都狼仔

來這沒幾天,就知道你的盛名哦 !!

网友:
1=3安培貼片保險絲(看外型應該是1206包裝)
2=10uH電感線圈
3=蕭特基二極體
QP2=N通道MOSFET
彼此分工合作組成了一個開關式升壓電路.

楼主:
謝謝 海洋 更詳細的說明

還有可以找的到 ViewSonic VE920m AD 板的電路圖或技術手冊嗎
網路上找了好久都找不到 , 只找到 ViewSonic VE920m-1 技術手冊 , 祗是相類似的手冊 。

网友:
做維修要是每一 種都要線路圖的話,只能說一個字:難!

如果能找到相似的機種線路圖,然後稍作比對,對主要元件查其datasheet ,從其sample 線路中去做功課,

很快就可以入門了,當然論壇裏有很多精文,您可多爬文增加功力的!

楼主:
~謝謝~

也對 .

在查看電路板的走線是很傷眼 ,

要技術手冊是想把它瞭解的更透徹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港都狼仔

來這沒幾天,就知道你的盛名哦 !!

他現在該改名叫機車狼????

現在都看他在玩車????    好技術都沒展現????   就只會去壓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現在該改名叫機車狼????

現在都看他在玩車????    好技術都沒展現????   就只會去壓車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承認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