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DesignJet 650C 印表機拆修中 有人有線路圖嗎?

楼主(2012-12-18):
這一台聽說20萬,一印圖就當機, DROP SENSOR 故障,好像是要測試墨水出水的狀況...
正面

背面

一開始紙張感應器不良,清理後OK

裁紙功能

DROP SENSOR

网友A:
印前打樣用印表機??
高檔貨但只有4色
現在6色以上中古機10萬不到
墨水匣含噴頭耗材不便宜喔
不是大眾化的機器零件可能很難找喔
如果是台北有需要我可以幫忙介紹專修這類型機器的人員
印量大的話建議換機_預祝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前打樣用印表機??
高檔貨但只有4色
現在6色以上中古機10萬不到

yung6313 大:
  感謝幫忙!! 純粹想要修好他!!  修好修不好應該都會處裡掉!!因為佔空間!! 修好有成就感,價錢也應該會好些!!!

网友:
登錄惠普
DesignJet650C 繪圖儀維修手冊編號:44473
包含必要的測試,調整和維修

网友:
那顆DROP SENSOR燒光光了....
如果是我....棄修,直接換新的上去....

网友B:
http://www.ddrservice.net/files/ ... ervice%20Manual.pdf
維修手冊,裏面有料件號,在用料件號去跟精技或其它零件供應商買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ddrservice.net/files/Printers/HP/DesignJet/DesignJet%20650C%20Service%20Manual.pdf
維修手 ...

CHIENSHUN 大:
  感謝!! 這個檔案我已經下載了,拆解過程也都參考此手冊.
DROP SENSOR 已經棄修了! 因為板子都已經爛光了,於是利用上面的 LED 和光電晶體 直接改板,經過測試結果,手動測試過關.但是,印表時候還是異常,原因不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yung6313 大:
  感謝幫忙!! 純粹想要修好他!!  修好修不好應該都會處裡掉!!因為佔空間!! 修好有成就感,價 ...

不客氣
盡然已經棄修
就給個建議可以把良品分開賣
據我知道那把裁刀新品要8千多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氣
盡然已經棄修
就給個建議可以把良品分開賣

yung6313大:
   感謝!! 我猜想 這個DROP SENSOR 目前仍然故障的原因可能是,送出的信號不只是 HI LO 應該是有PULSE方式吧!! 沒修好有點不甘心!! 可否幫忙問一下 DROP SENSOR 輸出信號的波型是HI LO 還是有 duty cycle 的脈衝. 看看你的朋友有沒有興趣便宜收購!!(最好是我修好之後!!)

沒有感應時

接下來的動作不了解!!

先裝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yung6313大:
   感謝!! 我猜想 這個DROP SENSOR 目前仍然故障的原因可能是,送出的信號不只是 HI LO 應該 ...

進入彩色模式
可能是校色用的嗎~
b代表黑色
c是藍色
應該還有m跟y
這太難惹

网友:
這機器有一點年紀了,HP都不知道還有沒有零件庫存。

网友:
其實打樣機都是EPSON比較多人使用
且6色以上為主
正負可調到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