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 東元TL2296TV, 是否面板故障,可以修護嗎?

楼主(2012-12-18):
請高手幫我看這台LCD, 東元TL2296TV, 是否面板故障,可以修護嗎? (面板與T-CON做在一起)AV有聲音

以下是T-CON的故障電壓  VCC 12 /4.99V , VCOM 1/4.9V , GVOFF 1/2.21V , VVON 1/1.09V , VGH 1/18.48V , VGL 1/-6.94V
                                        VGHP 1/23.23V
GMA1     11.09V
GMA2     10.50V
GMA3       8.77V
GMA4       8.25V
GMA5       7.84V
GMA6       6.64V
GMA7       6.17V
GMA8       5.68V
GMA9       5.19V
GMA10     3.71V
GMA11     3.23V
GMA12     2.64V
GMA13     0.85V
GMA14     0.21V

PC畫面
AV畫面

网友A:
能不能 t com 照個相 借看一下
會不會穩壓i c 電容短路
一先看是ad
二再查t-com
3.有公板測一下 以上2選1
斷定那個(區塊)故障 主板 或T-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 t com 照個相 借看一下
會不會穩壓i c 電容短路
一先看是ad

wecan 大:你好還沒睡喔, 補上T-CON圖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can 大:你好還沒睡喔, 補上T-CON圖片

117穩壓IC電壓是多少
保險司 旁 穩壓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7穩壓IC電壓是多少
保險司 旁 穩壓IC

117穩壓IC電壓是多少
保險司 旁 穩壓IC   0V , 3.31V , 5.01V
我明天用公板測一下在看看...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7穩壓IC電壓是多少
保險司 旁 穩壓IC   0V , 3.31V , 5.01V

這個0V 怪怪的 問題點在這個附近
打電話沒有(開機)

网友B:
上公板測試看看...感覺在AD  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0V 怪怪的

好的我會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公板測試看看...感覺在AD  瞎猜的

BEER大:我明天用公板測一下在看看...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BEER大:我明天用公板測一下在看看...謝謝

規格書於下 請查收

679.76 KB, 下載次數: 2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規格書於下 請查收

收到, 謝謝我明天用公板測一下在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 謝謝我明天用公板測一下在看看

先來去吃晚餐

网友C:
好像是那一顆14隻腳的再作怪.
公板先測看看再說.小心擺放不然會沒救.

网友:
BB廠商以開砲....A系統.....W系統還要修正政
誰好ˋ有待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來去吃晚餐

今日檢查117穩壓IC , 0V那腳,為接地點
U3大IC 溫度43度
公板電壓設定為5V, 屏線用FI-X30P直接接上即可 (定義多一樣)

以下是接公板TV畫面一樣故障,因此是面板或是T-CON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那一顆14隻腳的再作怪.
公板先測看看再說.小心擺放不然會沒救.

logcth大:謝謝  我去買來換在報告結果

网友D:
AD 沒問題的話 查一下LVDS訊號 (正常約1.2V左右)

R23到R35那排電阻也順便看看

网友A:
規格書 于下

586.21 KB, 下載次數: 130

网友E:
T-CON上的VR轉轉看,曾遇過類似故障調一調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 沒問題的話 查一下LVDS訊號 (正常約1.2V左右)

R23到R35那排電阻也順便看看 ...

suneku 大: 好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規格書 于下

wecan大: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T-CON上的VR轉轉看,曾遇過類似故障調一調變好了。

wet 大:謝謝 我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wet 大:謝謝 我試試看

阻抗過大
電壓不足
很有可能喔

楼主:
失敗......換上2個新IC EC5420A-G , 2個換上時,剛開始有不正常畫面,一下就變暗,後變原來畫面一樣故障
, 在換上大IC  CM2713A PA5565 一樣故障, 整塊基板重, 焊接一樣故障 ,零件一個一個測量, 找不到故障點
.

网友:
我這邊也台奇美面板26吋,t控做在面板上的,零件還沒找到,好像這樣做法故障率太高了,之前也有碰到客戶拿來回收才一年的機子面板不良,叫新禾來拿回去換面板,賣出去到現在應該有半年以上,不知什麼時候會再回來.

网友:
面板+1我也有一台這樣的......客人一聽到面板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