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賽威樂 137 ESD 恆溫烙鐵手柄握把改裝實例[烙鐵頭]

楼主(2012-12-19):
這部台灣製造的賽威樂 137 ESD恆溫烙鐵在台灣也有許多愛好者,但是不知是否運氣緣故,我買不到兩年的時間發熱芯就壞了,時間一長連手柄都不知丟到那裡去了,不久前starmoon213發了一篇恆溫烙鐵開箱文,才又讓我想到買一支手柄更換,上星期問了一下台灣賽威樂公司,一支137 ESD的手柄不含運費報價900多元,想一想也不是什麼多高級的烙鐵,所以跟惠民買了一支"公板"烙鐵來改裝看看!

要改當然是先拆開看看囉!

不好意思!拍照又恢復以往的"水準"了,可能血糖又低了,手一直不聽使喚的抖。

這台賽威樂137 ESD 是使用6針的插座︰

這種插座通稱航空插座,市面上很通用,電子材料行都有在賣,所以去電子材料行買一個6孔的插座。

這個插座一個25元。題外話!以後我有在賣這種頭的話的話一個就賣10元。
下圖是跟惠民買的通用型手柄︰

手柄尾巴印著GORDAK,查了一下Google,原來它叫高迪,一支才新台幣100多元。

這支高迪手柄是5針,所以腳位定義一定不同,我們要分解開才知道對應的針腳。

這支高迪的手柄有五條線,白色線是接地,藍、綠線是加熱芯,紅、黑線是熱電偶,只有一點要注意,就是熱電偶是有正負極的。
請對照上面第二張照片,賽威樂 137 ESD的6針插座也只接5針,最中央那支腳是空腳,所以也是5針,其中綠白線是接地,紅、白線是加熱芯,黑、綠線為熱電偶,相同的,要注意的只有熱電偶是有正負極的。

確定好之後就可以焊上新6孔插座了。

設定350度,開機加溫看看︰

果然開始溶錫了。

雖然用了一支不怎麼樣的手柄,但是也沒有覺得不好用,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各位也要改裝,有一點要注意,上面說過熱電偶是有正負極的,它在恆溫烙鐵的角色是在感測烙鐵頭的溫度,如果烙鐵頭的溫度高於你的設定值,那主機就會降低送給烙鐵頭24V的電壓,反之,如果烙鐵頭的溫度低於你的設定值,那主機就會繼續送24V的電壓對烙鐵頭加熱,依熱電偶的特性,如果你正負極接反了,那主機會認為烙鐵頭的溫度還達不到你的設定值而全力加溫,不用多久你的烙鐵頭就會燒壞了。
所以!如果你不確定熱電偶極性的話,先設定個200度,看它到達200度時會不會繼續加溫?如果溫度停止的話就表示你接對了,如果溫度繼續往上飇,那就要再檢查看看是否熱電偶接反了。

小經驗跟大家分享!

网友A:
讚~想不到我的文章讓WISH大敗了一支烙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想不到我的文章讓WISH大敗一隻烙鐵

嘿!其實還沒全部完工哩!因為還沒溫度校正,我是有一台HAKKO烙鐵頭測溫器,不過一直找不到,難道是放在小三那裡嗎?

還是誰借了沒還?

网友B:
感謝WISH大發文指導.記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其實還沒全部完工哩!因為還沒溫度校正,我是有一台HAKKO烙鐵頭測溫器,不過一直找不到,難道是放在 ...

傳說中的借據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WISH大發文指導.記住了!

不客氣!歡迎新朋友的加入。
有上來論壇廣__告別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客氣!歡迎新朋友的加入。
有上來論壇廣告別忘了........

最近PCIBOY在玩LED改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PCIBOY在玩LED改裝!!

有好點子歡迎貼上來會友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好點子歡迎貼上來會友呀!

目前我的泰克還查不出來短路原因??

已經縮小範圍了,可是測量該段線路上的所有元件都沒發現有短路??

為何就那一段線路會短路真的是頭大???

等查到在PO文嚕!!  另外我還在等老大的消息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的泰克還查不出來短路原因??

已經縮小範圍了,可是測量該段線路上的所有元件都沒發現有短路??

有跟他說先測試好壞後報價了,但是他還沒回消息,有消息我會跟你說。

网友:
w大不錯的改裝文,每次看你的文章總是會學到東西真謝謝你,但大陸的鉻鐵是很便宜,但可能會用不到半年加熱蕊就會掛了,會比台製的還不耐用,但一個9百多一個一百多,換算也有價值了

网友:
這種手柄頭,其實內部都是 5 條線的,一條接地,兩條控制加熱蕊,兩條溫度感應用。

所以只要找到電路板上的相對應點,不管它是幾點的,應該都可以改的,另一個要注意的就是功率的問題了,一般加熱都是用 24VAC,但有些機種功率較高,例如 80W,電壓就會不同,手柄是否合用就要注意了。

网友:
高迪是手柄是出自大陸廣州廠家,手柄的电路板好像比一般的好一些,叫什么半玻纤板,發熱芯就比較一般了。

网友D:
W大!!可否請你幫忙量一下尺寸,我也想買一支惠民的通用型手柄來改裝.

楼主:
引用 网友D:
W大!!可否請你幫忙量一下尺寸,我也想買一支惠民的通用型手柄來改裝.

好呀!不過要等我星期一回家再量。
要請你星期日晚上發個短消息給我,這樣我星期一就會記得了。

网友:
除了买了那台乌骨鸡学姐的热风机
还没用过其他的温控烙铁
原来有这学问在里面

谢谢老大教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W大!!可否請你幫忙量一下尺寸,我也想買一支惠民的通用型手柄來改裝.

還有TIP端內徑

网友:
真可惜錯過這篇~不然就如法泡製
N年前帶回一台48W WELLER,前幾個月加熱芯斷路就閒置
因為原廠件相當台幣824.- 真是買不下手
還好來到論壇認識一些修理同好
經過阿乾師父幫忙尋訪,剛好遇到賣家WELLER清倉跳樓
今天收貨後完修

另外TC 型別資訊,給老大們參考

网友E:
wish大偷懶~~接頭跟線的焊點沒有用熱縮套管包起來~~~酸n_090|

网友C:
引用 网友E:
wish大偷懶~~接頭跟線的焊點沒有用熱縮套管包起來~~~酸

這種接頭沒有套熱縮管也無所謂吧???

焊接點間已經有塑膠隔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接頭沒有套熱縮管也無所謂吧???

焊接點間已經有塑膠隔板了??? ...

哈~~我在開玩笑的~~
這也不像是wish大的手法~~再酸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