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SUNG 三星 T260 畫面閃一下即滅維修

楼主(2012-12-19):
畫面閃一下即滅
外框顏色
內部構造
使用奇美面板
內部構造
電源板
故障零件:TM-10160變壓器
改公板高壓板
觸控開關
完修照片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讚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A:
怎麼不原版修復???   除非是高壓變壓器故障,找不到料件的情形,才改版,

不然建議還是原版修復比較好???

网友:
三星的螢幕~~真的常壞高壓線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麼不原版修復???   除非是高壓變壓器故障,找不到料件的情形,才改版,

不然建議還是原版修復比較好???: ...

沒錯  開板大所貼真的是高壓包壞了,露天一顆賣一百元,倒不如還是改板比較划算

网友:
說真的壞高壓變壓器改公板比較划算,公板一片才120

网友:
呵呵 恭喜 想說  修不好 搬給我 我收  CCC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不原版修復???   除非是高壓變壓器故障,找不到料件的情形,才改版,

不然建議還是原版修復比較好???: ...

因客人急著要,訂材料的話要隔天才會到,所以就改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