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N3760W-NT 有過電無聲無影維修

楼主(2012-12-19):
內部構造
電源板電容全更換
完修照片1
完修照片2
完修照片3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前天也修了一台一模一樣的,有聲無影,也是換完電源板的電容就ok了!

网友:
恭喜完修~~讚

网友A:
ledtv: 恭喜完修!!

請教一下,有沒有,實際換新電容後的壽命資訊...有凍蓋固嗎?

是換日製電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tv: 恭喜完修!!

請教一下,有沒有,實際換新電容後的壽命資訊...有凍蓋固嗎?

看客人使用時數,一般不是長時間在看的話,撐個兩三年左右
是換日製KY系列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客人使用時數,一般不是長時間在看的話,撐個兩三年左右
是換日製KY系列電容 ...

網路上找的: 一線電容:
            Sanyo----三洋電容
            Rubycon---紅寶石
            Nichicon --日系電容
            KZG-------日系電容日本化工,Nippon Chemi-con
            KZE-------日系電容
            Panasonic-日系(松下)電容
            二線電容:
            OST-------日系電容
            Jackcon---爆漿之王
            Taicon----臺灣電容
            Nippon----日系電容
            Teapo-----臺灣(智寶)電容
            三線電容:
            Sacon-----韓國(士康)電容
            GSC-------臺灣(爆漿之王)
            Choyo-----臺灣電容
            Chocon----臺灣電容
            Fcon------臺灣電容
朋友也是建議換用日製KY系列電容, 非營利用途學習更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