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42吋電漿電視,請問這是何問題?如何解?已解決

楼主(2012-12-19):
這是一台聲寶42吋電漿電視,問題是:自動搜台時都會把搜到的台號清除,造成沒有頻道信號,在目錄→電視→頻道狀態,都會自動改為清除,請問這是何問題?如何解?

网友A:
更換記憶IC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換記憶IC就好了

wecan 大,記憶IC 24xx  之類的嗎?我試試再回報

wecan 大,回報更換24lc32 後,殘念!港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can 大,記憶IC 24xx  之類的嗎?我試試再回報

wecan 大,回報更換24lc32 後,殘念!港管 ...

有沒有
這台電視的(主機板)圖片
因為 我看不到 24c32這個(零件)
只有24c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
這台電視的(主機板)圖片
因為 我看不到 24c32這個(零件)

紅色標示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紅色標示處

換ic5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ic502

wecan 大,ic502是24lc21是吧!訂貨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can 大,ic502是24lc21是吧!訂貨試試

沒有24c21啦
這個是24c02啦
周圍電容(注意一下)
會資料有錯誤(關鍵)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29098573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24c21啦
這個是24c02啦
周圍電容(注意一下)

wecan 大,有這顆啊,2.5v的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095J.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can 大,有這顆啊,2.5v的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095J.pdf

有啊
我有給(PDF檔)
您沒看見
也有給賣家 10個 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
我有給(PDF檔)
您沒看見

wecan 大,ic502 經清洗後是 lc21a/sn0428 ,經換新後狀況依舊,我猜應是工廠模式內有掃描初值設定狀態,只是不知如何進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can 大,ic502 經清洗後是 lc21a/sn0428 ,經換新後狀況依舊,我猜應是工廠模式內有掃描初值設定狀態, ...

工廠模式內有掃描初值設定狀態,只是不知如何進入。
看這裡.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A1%8F%E8%89%B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廠模式內有掃描初值設定狀態,只是不知如何進入。
看這裡.

原廠遙控器怎麼會沒有這 暗砍 的按鈕,看來要再敗這遙控器試試了。

RC-V9S這個是傳統電視專用的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廠遙控器怎麼會沒有這 暗砍 的按鈕,看來要再敗這遙控器試試了。

RC-V9S這個是傳統電視專用 ...

有喔 在華蓋(下)要(拆機殼)一樣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喔 在華蓋(下)要(拆機殼)一樣位置

wecan 大,我覺得頭殼狂狂,被耍了訂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A1%8F%E8%89%B2
上說的遙控器竟然是請看

重要的沒了‧‧‧妹考無目賽

而這是原廠的拆開一樣沒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can 大,我覺得頭殼狂狂,被耍了訂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744&highl ...

無良心得商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良心得商人

妹考無目賽n_03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妹考無目賽

加油(誰叫您是維修人)因為(奇怪的問題)我們都會遇到喔
現在要如何補救(你的方位)何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誰叫您是維修人)因為(奇怪的問題)我們都會遇到喔
現在要如何補救(你的方位)何處

wecan 大謝了,真是『裝笑為』已經好了,應該說原本就沒問題,真服了設計這台的【RD】,溪列欉沙小
如圖說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謝了,真是『裝笑為』已經好了,應該說原本就沒問題,真服了設計這台的【RD】,溪列欉沙小
如圖 ...

讚啦  您又修好這台電視
真是可喜可賀  來來請吃糖

网友B:
哈~這台電視是受驚了嗎?
一時爬代去...
害lotor大和wecan大忙了那麼久~
真是來亂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這台電視是受驚了嗎?
一時爬代去...
害lotor大和wecan大忙了那麼久~

應該是我(號代)去(給一怪去啦)(台語念)
多買一隻(遙控器)又(多等2天)

楼主:
鄉親啊!買零件、買遙控器、勞煩鄉親,竟是這樣, 見者有份都親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鄉親啊!買零件、買遙控器、勞煩鄉親,竟是這樣, 見者有份都親一下 ...

喜糖 喔 見者有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