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三洋洗衣機吊桿維修實例

楼主(2012-12-19):
三洋洗衣機(近幾年機種).在洗清.脫水行程時.衣物量較少時.常有不平衡.
外桶過度搖晃.撞擊安全開關.導致重洗.
一般可能會判斷.軸受.磨擦彈簧出問題.或是認為是衣物偏向單邊所造成.(因為空桶測試正常.且並非每次都會發生此狀況)

所以可在測試脫水行程時.確定迴轉盤有同步後.打開上蓋.按壓洗衣捅.若無油壓緩衝返回.而是彈跳狀!
即可確定:吊桿不良!
更換過程:
開啟上蓋.注意安全開關.尤其式塑膠製品
吊桿需逐一更換.不可同時拆卸
新舊吊桿(舊品設計瑕疵)
客戶直到漏水.內排水管扯斷.才知有問題
若非DD變頻.皮帶一定會鬆弛

楼主:
抱歉!許多重覆PO圖.刪不掉.......

网友A:
一組4支,料件個人覺得便宜~

网友B:
恭喜完修.........

樓主建議您標題加上型號,這樣才完整.........

我家那台也是三洋,之前換過控制板,最近偶而會聽到碰撞聲,莫非也是吊桿的問題?

還有再請問樓主,這吊桿是那裏買得到,大約多少coco,可否透露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組4支,料件個人覺得便宜~

感謝版大評分~
價格雖然不貴.但瑕疵零件.卻要消費者買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樓主建議您標題加上型號,這樣才完整.........

感謝版主評分~
此機品牌是新格.三洋OEM(不知型號).所以直接PO三洋.方便辨識.抱歉!
大部分是三洋13-14公斤近幾年洗衣機機種.皆有此問題.

我是以新格型號跟新宇申購.打完折.一張小朋友有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主評分~
此機品牌是新格.三洋OEM(不知型號).所以直接PO三洋.方便辨識.抱歉!
大部分是三洋13-14公斤 ...

樓主您所更換的吊棒是最新變更的吊棒,但卻不是最新對策方式

因新式的密封式吊棒在更換過後不久,吊棒上的不織布因脫水震動的關係會往上跑,造成吊棒塑膠殼與水槽直接接觸,這會造成磨擦係數增加而產生震動
原廠的最新對策是在不織布上追加橡皮固定,之後新生產的洗衣機水槽吊棒固定位置孔徑已縮小,到時就不必再追加橡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您所更換的吊棒是最新變更的吊棒,但卻不是最新對策方式

因新式的密封式吊棒在更換過後不久,吊棒上的 ...

感謝tsao0427 大解說:
小弟覺得.這4只固定圈.因該是為了增加吊桿與塑膠外桶間距.避免塑料共振.來降低噪音用途.
重點不是在於封閉或震動問題.而是在於阻尼油.與油封問題.(早期三洋及大部分廠牌.設計上皆無封閉)
如拆舊品即能了解.阻尼油變質無黏性.油封間係不足.整個避震效果.僅剩彈簧.無油壓緩衝效果.
所以才會有高轉速時.過度晃動.無制震緩衝效果.而失去平衡!

共同研究.有誤請指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tsao0427 大解說:
小弟覺得.這4只固定圈.因該是為了增加吊桿與塑膠外桶間距.避免塑料共振.來降低噪音 ...

本來密閉式吊棒就不是設計給目前洗衣機規格用的,原先用來固定開放式吊棒水槽的口徑比較大,而新式密閉式吊棒口徑卻比較小,硬裝上的結果就是造成不織布被擠壓往上跑,不織布的作用是用來減小吊棒與水槽之間的磨差係數,沒有了不織布吊棒塑膠殼就與水槽直接接觸,這樣就失去潤滑的效果震動聲就會變大(是整台跳動而不是共振)

一開始換新式吊棒時,因沒有想到這問題,結果陸續發生更換過後不久就發生不織布移位的問題,跟原廠技術部多次反應,後來就追加了這不織布固定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來密閉式吊棒就不是設計給目前洗衣機規格用的,原先用來固定開放式吊棒水槽的口徑比較大,而新式密閉式吊 ...

了解了.感謝~

网友D(2016-12-08):
最近家裡吊桿也要更換,請問哪裡可以買得到呢?有分型號嗎?還是三洋的都可以通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家裡吊桿也要更換,請問哪裡可以買得到呢?有分型號嗎?還是三洋的都可以通用呢? ...

直接去三洋服務站跟他說要買吊棒,然後給型號就可以了

网友:
大大請問一下:吊桿上面白色頂環沒有溝槽可以直接退出(如大大的附圖)。請問要怎麼把吊桿抽出呢
型號:SW-13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