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金手指清潔』不試不知道,試了嚇一跳

楼主(2012-12-19):
之前有痞友介詔這一篇,看了就很想買一瓶。但是都沒有找到一樣的東西。
http://bbs.pigoo.com/thread-41339-1-1.html

後來就去買了,寫著「水垢黃鐵銹」的清洗劑。。。。。今天拿來試一試。

1.還沒有清潔前

2.清潔一半

3.全部清潔

可能是強酸吧!!有說明處理時要戴手套。不過我用棉花棒還有攝子,就不用了。。。。
只要在棉花棒上沾一滴,滑過去就馬上亮晶晶了。。。。

清完金手指後,用面紙沾清水洗幾次之後,再用小蘇打水(弱鹼)洗一次,完工!!

這牌還滿好找的。不過,是強酸要自己注意了。。。
(這個形狀的頭有一個好處,就是把棉花棒頂住,可以沾到夠用的一滴滴)

网友A:
水龍頭千萬別用這玩意兒洗~
洗沒幾次,電鍍層就掉了n_06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龍頭千萬別用這玩意兒洗~
洗沒幾次,電鍍層就掉了

浴室裡的電鍍器皿之類的東西,我大都使用"白博士"之類的中性清潔劑

雖然價格貴了一點,但是對器皿本身會比較好一些,比較不會腐蝕!!!.....

強酸強鹼之類的清潔劑,就算使用後再酸鹼中和,也難保有殘留在縫隙中

時間一久,一不小心就開始腐蝕了!!!.....

网友B:
請教一下那乾濕分離玻璃邊邊用的矽力康
很像發霉黑黑的要用啥清阿
用刷子都刷不掉苦惱中

插花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那乾濕分離玻璃邊邊用的矽力康
很像發霉黑黑的要用啥清阿
用刷子都刷不掉苦惱中

聽人說過,那種黑黑的霉可以用外傷用雙氧水漂白,小弟沒親自試過,不過至少不是酸也不是鹼,只是
氧化劑,用在矽膠上應該不太會有副作用,您不妨參考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那乾濕分離玻璃邊邊用的矽力康
很像發霉黑黑的要用啥清阿
用刷子都刷不掉苦惱中

衛生紙
漂白水弄濕
鋪上去24hr或更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衛生紙
漂白水弄濕
鋪上去24hr或更久~

這方法+1,包括浴室牆壁磁磚縫變黑也是一樣的解決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衛生紙
漂白水弄濕
鋪上去24hr或更久~

感恩ㄟ
改天來試試
thx...

网友C:
我都是用橡皮擦清潔就有同樣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橡皮擦清潔就有同樣效果了!

橡皮擦會嚴重磨傷。

用這種方法,金手指又亮又乾淨,看起來就像新買時候的樣子。

网友C:
(清完金手指後,用面紙沾清水洗幾次之後,再用小蘇打水(弱鹼)洗一次,完工!!)

這個方法很好,若再用棉花棒沾防鏽劑擦一遍就滿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完金手指後,用面紙沾清水洗幾次之後,再用小蘇打水(弱鹼)洗一次,完工!!)

這個方法很好,若再用棉 ...

黃金不會氧化,應該是不用擦防鏽劑。

沾小蘇打水是為了保護其他部份(應該是綠色的那個),並非金手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黃金不會氧化,應該是不用擦防鏽劑。

沾小蘇打水是為了保護其他部份(應該是綠色的那個),並非金手指。 ...

那未清潔的金手指上那些黑黑的是甚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未清潔的金手指上那些黑黑的是甚麼?

金手指是金的,所以不會氧化。

有人說那是氧化物,但我不知道。我等一下拍一張清潔過的超近照給你看,你就知道了。
因為看不到金手指被侵蝕的小洞。。。。。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手指是金的,所以不會氧化。

有人說那是氧化物,但我不知道。我等一下拍一張清潔過的超近照給你看,你 ...

仔細看你貼的之前有痞友介詔 http://bbs.pigoo.com/thread-41339-1-1.html
這一篇說到(擦完跟新的一樣,不具腐蝕性還有一層的防鏽保護)
若所說的是正確,那麼擦完後就不需再清洗了!!

楼主:
這是超近照,跟上面所貼的RAM是同一個位置。
要是黃金會氧化,那麼嚴重應該會有洞洞。如果說氧化物是黃金裡的雜質,那就有可能會氧化,但黃金不會。

如果你認為防鏽可以保護金手指,應該也會阻礙導電。(難道你知道常溫下還有什麼比黃金更導電??)
如果黃金不會氧化,那為什麼要防鏽!?

黃金的特性,以前國中化學有教,自己上網查一下也行。
人家要怎麼說,我也不太想什麼都提出自己的意見。有人問到時,再說出來就好了。不然永遠說不完。

看起來亮晶晶的,其實一點力氣都不用。只要棉花棒輕輕划來划去就超級乾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是超近照,跟上面所貼的RAM是同一個位置。
要是黃金會氧化,那麼嚴重應該會有洞洞。如果說氧化物是黃金裡 ...

draculaxx 大: 非常感謝你一再圖文解說,
只是不明瞭黃金不會氧化,但是金手指上面黑黑的物質那來的? 說是防鏽 也算說是防止產生那黑黑的物質吧!!

网友:
從插槽上的鐵片來的....

因為鐵片上往往鍍鋅

鋅氧化就黑黑的

所以清完金手指還要清一下插槽

不過插槽就不適用這種清潔劑了

网友:
正愁買不到一樣的
幸好您的介紹
解決了這個問題
THX

网友D:
金手指!!應該是銅吧...
然後變成氧化銅...

看一下這瓶清潔劑的ph值跟化學物來判斷是否具有腐蝕成份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手指!!應該是銅吧...
然後變成氧化銅...

金手指是鍍金

越便宜的板子就捨不得鍍厚一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draculaxx 大: 非常感謝你一再圖文解說,
只是不明瞭黃金不會氧化,但是金手指上面黑黑的物質那來的? 說是 ...

電子PCB在用的表面金層處理,分三大類,硬金,軟金,化學沈浸金。
使用電鍍法是硬金和軟金,
軟金使用高純度金去電鍍,適用在打線的接點。或需選擇性的區域鍍金處理。
硬金也是電鍍作出只是鍍金同時加入的[鈷]一起電鍍,
這樣硬度可提高到略為可以承受耐磨的場合如本例金手指,
其他机械力場合如高級繼電器,按鍵號稱的黃金接點等等。

電鍍金的鍍金層厚度較大,不適合錫銲接,會發生銲接點強度不足硊裂。

化學沈浸金,PCB業界簡稱[化金],使用化學置換法,將金層置換附著於上。
較薄可銲接。

無論是電鍍/化金,都不會直接把金處理於銅表面上,否則銅會被金勾引而離子化游離出來,
然後就是地基淘空銲點下漸漸接觸不良-。
所以銅表面先上一層[鎳] 接著才是[金],用於阻擋銅被金勾引離子化,
可是金太強大了,連鎳也會離子化穿出金表面,
當鎳離子接觸到空氣後就會氧化呈現黑色,就是金不氧化但是為什麼表面變黑的原因。

那麼鎳也會游離,為什麼還用?
只要PCB廠好好控制,這種現象可以撐好幾年,,才在保固後出現。

上敘可以在google上搜尋[ PCB  金  黑墊]有篇  白蓉生/台灣電路板協會
說明的很詳細。待我找找貼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電子PCB在用的表面金層處理,分三大類,硬金,軟金,化學沈浸金。
使用電鍍法是硬金和軟金,
軟金使用高 ...

多謝S版主解惑!!

网友:
找到了 這篇雖然是簡體版但是圖片很清晰
可能有版權問題   僅提供連結

http://2.dx1.elecfans.com/dm/ele ... EB%B8%C4%C9%C61.pdf

网友:
輕度我用橡皮擦
稍微嚴重我用擦銅水清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