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tar JG191a 進入工模的方式?

楼主(2012-12-19):
如題,目前畫面偏白,用一般模式調整沒用,請教各位先進如何進入,謝謝~

网友A:
OSD正常進去才有機會.不然都是~~抹猜扛←台語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正常進去才有機會.不然都是~~抹猜扛←台語

您好,可以進osd,畫面也正常,就是感覺畫面很白,調對比亮度都沒用,所以想進工模看看

网友B:
您先看一下MENU是不是ViewSonic的招牌OSD.
如果是那就試試:
關機狀態:按住向上鍵+2鍵再按POWER鍵--->開機
開機之後:按1鍵就可以進入工廠模式.
選到"懷特白蘭氏"按下2鍵就可以做懷特白蘭氏,接著
按下1鍵退出,然後按POWER鍵關機,再開機,
工廠模式才會生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先看一下MENU是不是ViewSonic的招牌OSD.
如果是那就試試:
關機狀態:按住向上鍵+2鍵再按POWER鍵--->開機 ...

懷特白蘭氏
這個是英文名稱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懷特白蘭氏
這個是英文名稱嗎

雞精=白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先看一下MENU是不是ViewSonic的招牌OSD.
如果是那就試試:
關機狀態:按住向上鍵+2鍵再按POWER鍵--->開機 ...

回海大,工模可進去了 ,但調整後情況不變,這部份排除,目前小弟的情況是這樣..
色彩整人都偏的很怪,請教其它查修方式,小弟再來試看看

网友:
貌似T-CON板的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雞精=白平衡^^

真的是還是不懂
能說(清楚)一點嗎
google 查不到  懷特白蘭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還是不懂
能說(清楚)一點嗎
google 查不到  懷特白蘭氏

你應該跟他不熟,改天你跟周董一起過來找我,
可以介紹給你們認識.
WHITE BALANC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應該跟他不熟,改天你跟周董一起過來找我,
可以介紹給你們認識.
WHITE BALANCE

真的是 用翻譯機
就是白平衡 =(White balance)

這樣我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 用翻譯機
就是白平衡 =(White balance)

W大知道禾聯的工模進入方法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W大知道禾聯的工模進入方法嗎?

我不知道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應該跟他不熟,改天你跟周董一起過來找我,
可以介紹給你們認識.
WHITE BALANCE

海洋大知禾聯工模進入方法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喔

阿你手腳很快,我打完,你馬上就回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你手腳很快,我打完,你馬上就回覆了

明天問看看

网友:
如果OSD顏色也不太正常,表示應有其他問題,而非EEPROM資料異常

网友:
小弟也一台差不多情況!!重點現在還進不去工廠模式..等等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