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國際 TH-L32B10W 畫面閃一下後有聲無影維修

楼主(2012-12-19):
此台故障情形為畫面閃一下後有聲無影,經對調兩條燈管線後即可顯示正常,惟畫面右半部偏暗;
且畫面右上顯示199(紅字),音量顯示為63(最大),經更換全新24C16即正常

高壓板
高壓板型號
面板型號
主機板
故障零件:24C16(U15)
電源板
拆除24C16
更換24C16
完修照片1
完修照片2
完修照片3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無私分享

网友:
ledtv大恭喜完修但右邊有點暗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大大:請教您一下 24c16 故障率很高嗎?

网友A:
不用多久再來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多久再來一次!

不用多久再來??請教原因是燈管或高壓版??
另外24c16可以用 24c8或是 24c32 代替??是大可代還是小可代?
謝謝您

网友:
燈管或高壓板有問題吧!?右邊偏暗的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多久再來??請教原因是燈管或高壓版??
另外24c16可以用 24c8或是 24c32 代替??是大可代還是小可代?
謝 ...

據我所知24C16幾乎可以通殺同類型IC了??

但是不能代24C32??

网友:
好像沒完修, 右邊有點暗

网友:
看完修後的(打閃光)照片
覺得右邊偏暗??
不知道換完24C16(U15)之後
對調兩條燈管線有換回原來位置嗎?

网友:
恭賀完修

网友C:
有碰過一台國際32用lg面板畫面也是一邊較暗,更換新的高壓板仍然一樣,燈管老化.

网友:
只"對調兩條燈管線後即可顯示正常"?那原有聲無影產生的真正原因?再還原成原先位置是否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碰過一台國際32用lg面板畫面也是一邊較暗,更換新的高壓板仍然一樣,燈管老化. ...

daway大
所以那一台燈管老化有完修嗎?
感謝

网友:
要等一樣的燈管來換,因為曾有破屏的lg面板要拆換,結果不一様,目前在等機會(等殺肉中),thank you .

网友(2013-01-31):
小弟調了一塊雙擊式高壓版.跟換後還是狀況相同..看了大大的分享.試試看後燈管就可以點亮了.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原來的高壓版用燈管延長線對調後.燈管就點亮了.目前測試中..感恩

网友D:
請教一下,這篇我看不太懂,24C16好像是EEPROM對吧? 這跟高壓版有何關聯呢? 還有,所謂延長線對調的步驟是要測試哪個燈管有問題嗎?

网友:
我也有在關注這篇
不過就沒人可解釋
現在又浮上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一下,這篇我看不太懂,24C16好像是EEPROM對吧? 這跟高壓版有何關聯呢? 還有,所謂延長線對調的步驟是 ...

原文有寫,如下:

此台故障情形為畫面閃一下後有聲無影,經對調兩條燈管線後即可顯示正常,惟畫面右半部偏暗;
且畫面右上顯示199(紅字),音量顯示為63(最大),經更換全新24C16即正常

所以這台是兩個問題點:
1.先對調兩條燈管線後,畫面即可顯示
2.不過,畫面右上顯示199(紅字),音量顯示為63(最大),經更換全新24C16即正常

网友E:
所以,24C16在這個地方,
應該只是暫存設定值用的囉,
如果有帶程式在裡面的話,
應該還是要燒錄過後在換上才行,
而樓主是直接更換全新的24C16,
就我猜測,應該只是暫存設定值用的EEPROM吧!
重點在於24C16有那麼不耐操嗎?
看了Xicor的X24C16的datasheet之後,
發現應該有100000次的循環寫入壽命才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文有寫,如下:

此台故障情形為畫面閃一下後有聲無影,經對調兩條燈管線後即可顯示正常,惟畫面右半部偏暗 ...

請教第一個問題點的原因是為何? 小弟想不出來,因為元件都沒換只是對調管線就可以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第一個問題點的原因是為何? 小弟想不出來,因為元件都沒換只是對調管線就可以修正。 ...

剛開始以為是高壓板壞, 換了一塊高壓板,狀況一樣;
無意間對調燈管線即可顯示, 因該是燈管的問題,
一直看到現在都正常, 等下次有問題再拆燈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開始以為是高壓板壞, 換了一塊高壓板,狀況一樣;
無意間對調燈管線即可顯示, 因該是燈管的問題,
一直看 ...

了解,謝謝說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所以,24C16在這個地方,
應該只是暫存設定值用的囉,
如果有帶程式在裡面的話,

報告  f 大 … 在實務中,24c16確實有一定的故障比例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報告  f 大 … 在實務中,24c16確實有一定的故障比例 !

這樣啊!
我本來想把私房錢帳戶提款密碼燒在裡面的說!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樣啊!
我本來想把私房錢帳戶提款密碼燒在裡面的說!

建議 ……放在床底比較穩喔 !

网友G(2013-03-03):
各位大大我手頭ㄝ有一台相同液晶.狀況相同.看過各位大大經驗談.燈管線路給他互換可以正常顯示.不過會有一邊畫面偏暗..是否需更換24C16即可..請各位大大解說~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各位大大我手頭ㄝ有一台相同液晶.狀況相同.看過各位大大經驗談.燈管線路給他互換可以正常顯示.不過會有一邊 ...

24F的ledtv大有說明了
換燈管才有救的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各位大大我手頭ㄝ有一台相同液晶.狀況相同.看過各位大大經驗談.燈管線路給他互換可以正常顯示.不過會有一邊 ...

請您另開帖發問,這樣別人的回答才會通知到您。

网友:
謝謝版主得提醒!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H(2013-04-12):
原故障是一閃即逝將.高壓線左右交換後.右邊偏暗.但可以觀看...要根治直有更換燈箱內的燈管.因為燈管老化.保護裝置啟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故障是一閃即逝將.高壓線左右交換後.右邊偏暗.但可以觀看...要根治直有更換燈箱內的燈管.因為燈管老化.保 ...

同意你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碰過一台國際32用lg面板畫面也是一邊較暗,更換新的高壓板仍然一樣,燈管老化. ...

说的好明显和存储器无关,灯管损坏

网友:
是我眼花了嗎,感覺上右邊還是有些許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