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二極體替代零件問題

楼主(2012-12-20):
我有一全波整流電路(負載為一線圈)
其二顆二極體都故障了(短路)
型號為SEMIKRON SK1/16
其Vrsm是1600v.
因為買不到相同零件,所以老闆拿其他二極體給我,
說Vrms只有1000v,但是串聯2顆後就變成2000v了,
可以用這種方式替代???
請問各位先進,確定可以嗎?
小弟不才,以前老師教的已經忘了,不知道有沒有講到這個.

网友:
取材自網路搜尋內容??

为什么将二极管串联使用?每只二极管上并一电阻起什么作用?
答:在电路中,当要求二极管承受的电压值超过其最高反向工作电压时,一个二极管就满足不了要求,这时,可将两只或两只以上的二极管串联起来代替一只使用,使每只二极管平均分担反向电压,且均不超过其极限值。
相同型号的二极管串联使用时,反向电压是按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分配的。由于每只二极管尽管型号相同,但反向电阻很难完全相同,所以每只二极管所分担的反向电压不可能完全相等,反向电阻大的二极管所分担的电压大,而反向电阻小的所分担的反向电压小。这样,承受反向电压大的二极管可能因其反向电压超过极限值而被击穿,于是整个反向电压必将加在其余的二极管上,致使其他二极管均过电压而相继被击穿。为避免这种现象发生,将每只串联的二极管上都并联一个阻值相等的电阻(称均压电阻),使每组并联的电阻数值趋于相等,于是,就能使反向电压趋于平均分配。
(责任编辑:www.123135.com)

网友:
由此可證,是可以這樣代用的,但是有建議要加裝均壓電阻???

网友A:
你的問題也讓我多學了一樣嚕???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問題也讓我多學了一樣嚕???   呵呵!!

真不好意思我也偷學到了

网友:
此均壓電阻,在開關電源中的電源濾波電路中,當使用2個電解電容串聯使用時亦有類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