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高手們推薦年底「耐用」購買液晶電視型號。

楼主(2012-12-20):
      鴻海已經殺出六十吋液晶不到四萬元,想必年底、過年會有一波「液晶電視」跳樓價。話說回來,小弟任職的公司去年購買了六台禾聯46吋液晶電視,當初是因為台製、畫面漂亮、價格便宜,每個月用一次(連續開啟約半天),結果不到半年就有兩台出現畫面有黑斑,驚覺不妙趕快送修;又有兩台疑似AD板故障(忘記是什麼情況)也送修...因為報修人員不是我,我也不太曉得什麼狀況,總之壞了2/3。幾乎沒什麼使用怎麼會這樣?
      後來,有機會上網查了一下禾聯的使用狀況,幾乎都是迎面倒的「負評」,有的甚至說使用到保固期限快到了就要趕緊脫手,不然狀況很多,挖塞!這麼恐怖啊。

      所以小弟想請教大家,因為站上很多維修液晶電視的高手,是不是在選購液晶電視方面有比較耐用或是業界耐操的機種呢?請大家介紹,小弟徵求的範圍是 32吋的機種。謝謝大家。也請大家不吝指教。

网友A:
首推SHARP

不過一定要日本原裝

價錢幾乎是一般機種的2倍

如果能買到面板是SHARP的機種也不錯

网友B:
買五年保固機種
可能只有個位數廠商可以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推SHARP

不過一定要日本原裝

我也很疑惑,禾聯做的真的很美,為什麼故障率這麼高?難道是「陷阱」?台灣廠自己斷自己後路?還是只要騙到消費者一次就好?或是...那一批是有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五年保固機種
可能只有個位數廠商可以選了

Bigger 大的意思是「保固才是王道囉」?

网友C:
耐用不是當今R&D工程師開發產品時的考量之一...........

只要過保固就是個人擔,保固內廠商保修(保證幫你修但不一定修好)....

要耐用恐怕得等老大創立痞酷科技生產的才有可能......

网友D:
工廠QC是很強的。。。。

不要看到面板正常就以為體質是正常的。不然哪來次級面板!!??那,有次級面板又賣到哪兒去!!??難道是SONY、SHARP、PANASONIC收走了!!?

當然就是那些二、三線的低價商品了。。。。
(運氣好就可以買到次級面板裡的A貨。當然,也有人買到大廠A貨裡的瑕疵品,但很少很少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工廠QC是很強的。。。。

不要看到面板正常就以為體質是正常的。不然哪來次級面板!!??那,有次級面板又 ...

這是業界不能說的秘密...

許多B級品都有管道流出

其售價大概只要A級的2/3

不然哪有那麼多面板供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用不是當今R&D工程師開發產品時的考量之一...........

只要過保固就是個人擔,保固內廠商保修(保證幫你 ...

A大,所言即是。有請老大出馬創立品牌了。推個六十吋兩萬有找,我攜家帶眷買十台。
情義相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廠QC是很強的。。。。

不要看到面板正常就以為體質是正常的。不然哪來次級面板!!??那,有次級面板又 ...

D大 的意思是目前液晶生產的良率還是有瓶頸。但我萬萬也想不到自家(禾聯)品牌居然是這種「等級」,讓我很不是滋味。以台灣電子來說,難道台灣的東西只能跟大陸比?無法媲美韓國?日本?我已前常聽人家說(大概印象),要看該國的工業強不強,就看它的汽車,因為汽車包含了鋼鐵、自動控制、電子、組裝、零件...等等,所以德國一等一;我們台灣早期有能力自製 IDF 耶,先不論他的性能,說難聽一點「能坐出來飛機,並且飛上天」這夠了不起了吧?我那時真的認為台灣超厲害的。但是現在用到禾聯自家品牌,我就...唉...無奸不從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業界不能說的秘密...

許多B級品都有管道流出

那 T大 是不是可以介紹一些耐用的機種呢?譬如 A級 的面板?還是「保固」仍是第一首選?

网友:
引用 楼主:
D大 的意思是目前液晶生產的良率還是有瓶頸。但我萬萬也想不到自家(禾聯)品牌居然是這種「等級」,讓我 ...

其實我並不喜歡「無奸不商」這句話。

如果沒有選擇,且必需買不可,那可能會成立。因為廠商就是要賣高價,你能怎麼樣!?

但選擇很多,表示競爭激烈,想奸都奸不了。

既然如此,何必做差一點的東西!!??還不是因為消費者的緣故。有什麼消費者就能有什麼產品。

如果覺得哪一家奸,你不要去買就好了。讓它也奸不動。

(「無奸不商」只是表現出自己內在的負面想法,不見得商人都奸。像維修業者不也面臨客戶不肯多花錢修澈底一點??所以業者就想想工時,有修好就好。算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D大 的意思是目前液晶生產的良率還是有瓶頸。但我萬萬也想不到自家(禾聯)品牌居然是這種「等級」,讓我 ...

不是良率瓶頸,而是生產東西本來就會有不良品或不夠好的產品。

例如用機器檢查出顏色偏一點點,眼睛看不太出來。那就賣給B貨好了。
或者,用光學檢查出眼睛看不太出來的mura,那就當B貨賣好了。

也不能說B貨就不好,因為他也賣你B貨的價格。
要是我,我還是可能會買便宜的B貨~~~
B貨也不用浪費,何必丟掉呢??搞不好跟A貨只有1~2%的差異而已。。。。

网友:
或許換個角度買有亮點的, 除了亮點外, 還可撐久點.

网友:
假設 大賣場  42 吋 13500
       那樓下電器行是 14000 同品牌
兩個給你(選) 誰會說真話 想想吧
好品牌 有(機瘟)
不好品牌 也會有(好機種吧)
一分錢一分貨 跟電腦一樣(價錢)決定(效能和品質)

网友E:
其實現在的東西幾乎都變成消耗品了,面板製作有良率問題,次級品有瑕疵但是一般看不出來,為何?因為軟體能夠補正,怎買最好,我的認為買便宜的就對了,反正這東西靠運氣,說不定便宜也給你拿到耐用的也不一定,壞了再說吧,反正有的壞不嚴重,自己動下手就好,現在的電腦零件也差不多是這樣,都再比濫的,沒一家有辦法保證長壽命,現在連CPU加入內顯後都是消耗品了,電子產品總是和環保打相對論,要你壞了就丟,材質用環保材料容易壞,表面上打環保,實際是更不環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現在的東西幾乎都變成消耗品了,面板製作有良率問題,次級品有瑕疵但是一般看不出來,為何?因為軟體能 ...

這個跟(汽機車)電瓶一樣
環保電池用多久(18個月)
非環保電池用多久(最少36個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實現在的東西幾乎都變成消耗品了,面板製作有良率問題,次級品有瑕疵但是一般看不出來,為何?因為軟體能 ...

P大,您這樣說我就有同感了。像我現在用的這台宏通 24吋LCD,買來是爆電容(日系喔),我想說這麼新螢幕怎麼電容這麼短命?奇怪的是功率晶體的散熱片好「迷你」~根本就是小可愛。結果修好裝上去才發現溫度高的嚇人,我才意會到該前任使用者應該沒有把螢幕靠近窗口,若是貼牆電容根本在折壽(在散熱鰭片底下烘烤),問題來了,明明電源板內部空間很大,為什麼散熱片做這麼小?難道廠商不知道有多「燙手」?這可能就是您所說的「壞了就丟」,沒錯!東西很正常可以使用,但是把某個部份的料件縮水了,造成產品短命。所以我才感嘆的說「無奸不成商」這是這句話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