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手持式砂輪機拆解順便保養

楼主(2012-12-20):
回收場回來的不急者上電先拆再講
為了拆鋸片所以把板手磨細一點才伸的進去
螺絲生鏽拆不開只好磨成一字的
拆開後發現小強的家
wd40加黃油上一上組裝完工上電ok
謝謝收看

网友A:
沒有順便換碳刷?
請問您拿來磨一字的那個玩意兒叫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順便換碳刷?
請問您拿來磨一字的那個玩意兒叫啥?

碳刷沒換因為好像還蠻長的
磨成一字的工具是小型電鑽可以換成砂輪片來切東西
照片中砂輪片可是比電鑽還貴呢

网友B:
磨一字的那個我也有.....
"迷你小電鑽"
最出名的應該是章魚牌的吧???
鑽尾可自行購買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一字的那個我也有.....
"迷你小電鑽"
最出名的應該是章魚牌的吧???

不說還沒注意真的有一隻章魚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說還沒注意真的有一隻章魚也

原來還有這等好物。

网友C:
砂輪機需用(耐高溫黃油)您圖中綠盒黃油,溫度上升時會有油水流出,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砂輪機需用(耐高溫黃油)您圖中綠盒黃油,溫度上升時會有油水流出,給您參考 ...

謝謝提醒
有空再去購買來重新上油

网友:
這工具使用要小心,高速旋轉的砂輪片是非常危險的

网友D:
少了安全護罩.使用中如果有砂輪破片,會像殺傷彈造成傷害,最好是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了安全護罩.使用中如果有砂輪破片,會像殺傷彈造成傷害,最好是不要用.

大家的提醒我授教了
如果改成磨片不要用鋸片會不會安全一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家的提醒我授教了
如果改成磨片不要用鋸片會不會安全一點

大部分傷害是破裂時的碎片彈射造成,所以還是找個護罩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傷害是破裂時的碎片彈射造成,所以還是找個護罩比較保險

謝謝提醒
那就先把它冰起來等找到護罩再來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