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電漿電視出現之異常畫面??

楼主(2012-12-20):
有台LG電漿電視
目前只可開機...不過畫面出現異常畫面

想請問各位高手
這種是不是LG電漿電視的通病呢?(可惜不是液晶電視的異常)

這種也不像是聲寶電漿通病(垂直線)...地址排補焊??

网友A:
Y板檢查看看,(R22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Y板檢查看看,(R22電阻)

還想說這樣異常畫面
可能要X及Y板都要換掉的說

网友:
我只提供個人經驗但不保證您的一定是這裡有問題或是一定能修
如Y板檢查無異常,那再檢查Y下驅動板

网友:
LG - 42XP4RV   應該是Y 板 這種狀況 換上Y板 換不好 就不好處理了

Y 板型號 : 6871QYH0050 /C/D

网友B:
這個問題不是Y-DRIVER掛掉就是PANEL 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問題不是Y-DRIVER掛掉就是PANEL NG

感謝小張的意見
久仰大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小張的意見
久仰大名

處理好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處理好了嗎?

阿資大
送修者還在與家人討論中...
不好做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