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線性變壓器的功率因數(PF)

楼主(2012-12-20):
小弟閒閒沒事,拿類似變電家來測量手頭上大大小小幾顆重得像石頭的EI線性變壓器
最大顆的是一顆從UPS拆下來(猜測大概有240VA),最小的只有約10VA

發現,無負載下(連整流迴路都沒有)消耗瓦數大概是愈大顆愈耗-->這個可以理解
但偶然發現,每顆耗電VA卻不一定跟大小有關
這才注意到,無負載下每顆變壓器的PF值相差很大
表現好的6X% PF
標線差的約20% PF (實際耗電VA也引而拉高)

問題來了,為什麼差異如此大?

1.PF差異跟纏線技術有關嗎?
2.或跟矽剛片材料有關(材料導磁)?
3.還是無負載下這樣的測量不準?

手頭上並沒有環型變壓器可做比較,
知道環型變壓器效率比較好,比較無漏磁問題

不過有兩個變壓器,其中一個顏色像不鏽鋼,矽鋼固定方式是用焊接,無負載下也有約50%PF

网友A:
商頻(50/60Hz)變壓器本身如果二次側輸出開路,就有如一純電感負載,但這是在理想狀況下,實際還要考慮矽鋼片渦電流的"鐵損"以及繞組本身的"銅損",接上負載後測試也會不太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頻(50/60Hz)變壓器本身如果二次側輸出開路,就有如一純電感負載,但這是在理想狀況下,實際還要考慮矽鋼 ...

狼大意思是說, PF還得負載後測量才比較準?
我原本以為EI變壓器差別應該不大,10~20%就算多了
沒想到這些損耗可以差到40%
感謝!

因為最近學習DIY線性變壓器,LM317穩壓給DAC
以前覺得這種變壓器沒價值,最近反而像松鼠一樣大大小小收集了好幾顆
改天有空給它加個負載再來後續報告

网友:
記得加純電阻負載(燈泡、電熱線等),因為用電感/電容性負載會一起影響整體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