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電阻是不是快壞了?

楼主(2012-12-20):
大家好,小弟新手一枚
最近在清主機,順便也把Power打開清一清,忽然發現有個電阻的顏色跟其他的不一樣。
是這個電阻快壞了嗎?

resistor

resistor

网友:
那個廧該是本來的顏色吧。

不過好像有一條裂痕,我不敢確定。

你可開機後,有手摸一下,看看是否温度較高所引起的。

网友:
拆下來測量阻值有無異常,或是直接更換新品??

网友:
已經拆了~就換一換吧~

楼主:
剛剛用手電筒照來照去,還是搞不情楚這色是這個電阻本來的顏色,還是烤焦了
整個電路板就它是這色,嗯......只好拆下來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用手電筒照來照去,還是搞不情楚這色是這個電阻本來的顏色,還是烤焦了
整個電路板就它是這色,嗯... ...

電阻的包裝顏色有分好幾種!!看每家的材質吧!!

這種藏青色的也是呀,一般都是以米色為主(右邊那種)....

像這種1/8W的電阻如果燒掉,就會變黑了....,這麼小的電阻工作的電流都不會太大的!!

一般是2W以上的電阻才會烤焦電木級的電路板,玻纖板的比較耐烤!!

所以看電阻底下的板子有無黑黑的,這是檢修前的目視,不過還是要用儀表量測才是正確的....

网友:
不用量本來就這顏色

楼主:
剛剛量了一下,用的是2K歐姆檔。這樣是有沒有問題?那個色碼真難讀...

网友:
很準
誤差1%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量了一下,用的是2K歐姆檔。這樣是有沒有問題?那個色碼真難讀...

棕黑紅嗎??
好像是外表加一層亮漆
原來它沒壞就繼續使用吧

楼主:
綜合大家的意見,應該是正常的,又給它放回去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