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各位達人級的前輩們~小弟請問......

楼主(2012-12-20):
各位維修CRT的前輩們...小弟有台客戶機~KOLIN 29吋的電視~這台電視會發出尖銳的高頻聲(將音量靜音也一樣)聲音好像從FBT發出來.但有時有.有時沒有(尤其是晚上夜深人靜時很明顯)不知各位前輩有無撇步可處理!謝謝前輩們指教...........

网友:
所有電容都檢查,或換新??

CRT的機板容易脫焊、裂錫,全面補焊再測??

楼主:
eson0724 前輩~謝謝您提點~焊點都有注意.電容也有檢查過了.....就是不知哪裡出問題?是有聽過FBT磁心鬆脫或磁場干擾????

网友:
FBT磁鐵感上膠水...在磁鐵感中央跟FBT中央結合處~~上膠水
就可以了

网友A:
這台因該是SAMPO OEM.共通問題.
標準的處裡方法.是要換掉FBT.

不過.如樓上jackhiphop大所言.也是一種解決辦法.
但我是上矽膠.一勞永逸.從未相同問題回修.
(切記.必須等矽膠完全乾燥.才可開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因該是SAMPO OEM.共通問題.
標準的處裡方法.是要換掉FBT.

(切記.必須等矽膠完全乾燥.才可開機!)

小心使用 安全為上(好像電壓很高喔)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們熱心指導~這幾天會把FBT磁軸心上膠水.看可否改善.謝謝前輩們

网友:
fbt上膠水無效 就不是fbt發出的高頻音   因該是偏向寬度電感發出的把  L604拆下不要直接焊到基版兩腳用線連接到基板就可以

网友:
去看看高壓是否有破皮吧!

楼主:
高壓無破皮(謝謝無極大大指教)...今天會把電感遠離機板跟FBT上膠水後.再跟前輩們告知結果.謝謝各位高手無私提點~~~~

楼主:
FBT上膠.將電感與基板移開.目前無高頻聲(吱吱叫).....................................

网友:
感謝分享!小弟請問各位大大前輩們怎麼樣施工FBT磁鐵感上膠水...可以再圖片詳細說明嗎?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