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KPL-E 00維修~

楼主(2012-12-20):
開機00 北橋沒電壓~之前修過一樣型號的壞 北橋 電壓拉低0V..
更換7120 北橋MLCC 冒火光 ..
好在北橋沒掛
有時會橋 有時只壞 MLCC 短路 拆掉就可以囉
XP 沒抓到網路 LAN 燈又亮 可能有問體
看到 MLCC 炸開一顆~ LAN晶片L1 可能不保
更換 LAN 晶片 MLCC  7120
完修
另一片一樣的 +12短路  70t03故障 CPU 561UF. 6.3V短路
修好 BIOS 顯示 沒 CPU 電壓 0.06V 更換 W83627-DHG-A 就好囉
+12 短路 有時候 會順到 壞 IO(導致CPU電壓偵測錯誤) 遇過幾片都這樣.

网友A:
請問~~我有1張整合橋的晶片,開機就發燙,且有聞到燒焦味,但沒短路保護,有可能只是mlcc短路嗎?要如何量呢?量mlcc 2端對地阻值,阻值都是0的話,晶片就算壞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我有1張整合橋的晶片,開機就發燙,且有聞到燒焦味,但沒短路保護,有可能只是mlcc短路嗎?要如何量呢?量m ...

要拆下MLCC 才知道

网友:
建議您可以改用PhotoCap來加上文字,這套軟體可以在文字周圍加上邊框
在影像壓縮後可避免文字模糊或被影像顏色干擾

↑文字可加上邊框

↑可以直接繪製箭頭,也可以加邊框

↑也可以調整影像GAMMA值來處理過暗的影像

↑儲存時可以直接看到輸出的檔案大小(左下角)

↑處理後的影像

官方軟體下載頁面
http://www.photocap.com.tw/forum/viewthread.php?tid=43781
PhotoCap可分為免費版本及商業版本
免費:個人/家庭/學校教育單位,以上皆需符合無任何商業或營利行為。
付費:若你有營利或商業用途,每套軟體1000元新台幣。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再請問可愛大  W83627-DHG-A 這顆是asus的專用io嗎?您是拆廢板還是哪買的到呢?

网友:
因為昨晚花了3個小時在處理1張 MA78GPM-DS2H ,12v短路,其中1相mos燒毀,更換mos,電感及電容,但沒更換pwm(因為是qfn封裝,希望可愛大能否有機會發個文,看您是如何處理此類封裝的晶片焊接......),果然上電5秒後又燒,想說今天再處理一次連pwm及io(雖沒啥把握......)一起換,再失敗就不玩囉,再燒我猜就有可能燒到北橋去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