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H222無法開機

楼主(2012-12-20):
拆開後電源版電容
無爆..梁電壓正常
{5}{12}v..懷疑是否ad版出問題..各位大大
有否解決方法....謝謝

网友:
圖呢???

測量的電壓是哪個位置???

光描述很難理解???

而且違反版規.............

楼主:
剛有測開關電壓.當按下時有壓降.但是燈不會亮
..另取一塊ad板{不同型號}可開關但是無影像.背光有亮.故判斷
是ad板問題..是否如此..請教高手

网友:
把24C16N換掉看看???

順便拍正面的照片吧??

另PO出AD版號與P+I的板號

网友:
哇!是VH222S嗎?是的話能否把25LF020備份下來?

网友A:
看錯了!你的情形應該跟我一樣,先找到25LF020內的程式再修,我也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有測開關電壓.當按下時有壓降.但是燈不會亮
..另取一塊ad板{不同型號}可開關但是無影像.背光有亮.故判斷

能不能 拍個 ad 正面圖片借我看
我來找個ad良品

网友:
這型都壞主機板    我遇5台都這樣~~都還沒機會記錄到24C.

也還未查出主要原因在哪

网友B:
OSD按鍵有沒有檢查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按鍵有沒有檢查過呢?

OSD按鍵有沒有檢查過呢?
簡查過..沒問題

网友:
不知道板大VH222是S?D?H
小弟手邊有英文維修手冊
但快200M不知道怎麼上傳
單檔限制2M會有太多分割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錯了!你的情形應該跟我一樣,先找到25LF020內的程式再修,我也找不到。

大仔~
剛好!我有CO到~ ASUS vh222s.rar (51.58 KB, 下載次數: 163)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仔~
剛好!我有CO到~

謝謝啦!我終於可以燒看看了。

网友:
MCU 資料好缺  希望 大家修的時候能造福大家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啦!我終於可以燒看看了。

免客氣~
每次都要不到,也找不到~
很『XXX』!
我也開始來CO『MCU』
尤其是ASU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仔~
剛好!我有CO到~

程式下再備份
謝謝分享 感恩喔

网友C:
沒有『MCU』都很困擾
我也期望有ASUS  型號:VK191S的屁友
可否提供一下~
這型超會韌體故障的
我碰到的每台都是這樣
一直CO不到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有『MCU』都很困擾
我也期望有ASUS  型號:VK191S的屁友
可否提供一下~

我找看看喔
有沒有破屏
可以拆下燒錄下來

网友:
VK191S的MCU 真的很需要 他是做在AD板背面
這款都是它出問題 謝謝

网友:
那到底有誰CO到沒?
都沒下文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