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先進,KENWOOD KA3020 音量電位器何處可購得?

楼主(2012-12-20):
請教那位先進大德知道何處可購得此種音量電位器,100K A 雙連.......

感謝!

网友:
雙抽頭?
做2邊顛倒第一次看過也
如果買同邊的一邊正接另一邊飛線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A:
好特殊喔!!  第一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特殊喔!!  第一次看到????

對壓~稿特別
讓你想自己修都不行的設計
有時後問原廠買還不賣你呢

网友:
雖然不知那裡有的買但好奇的想問一下
圖中零件壞掉了嗎~~
因為看起來好好的

网友:
ALPS是日本一家專業製造各種可變電阻的公司,相信在電子業討生活的人對它並不陌生,它生產的可變電阻我也看過不少種類,的確沒看過這種左右分開的,算是開眼界了。

网友:
KENWOOD零件取得不易..代理商好像也倒了~(我還是經銷商)
我一台7773D.也找不到零件....

楼主:
這隻音量VR的問題是沒壞(是不良),是在小音量時兩邊阻值相差大,所以會兩邊大小聲,
老是用平衡鈕來調,總不是滋味....

已先用飛線修好,暫時撐著,想說如果能找到零件再換回來........

网友:
找的到 VR 片一樣的話把它反 180 度裝上試試看.
(用一字起子把四個銅鉤爪掰直取出)

楼主:
如果買到那種長腳的可以來改改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隻音量VR的問題是沒壞(是不良),是在小音量時兩邊阻值相差大,所以會兩邊大小聲,
老是用平衡鈕來調,總 ...

除了VR本身,旋臂造成,兩邊阻值相差大外,還有就是放大器,兩邊增益的差異, 造成兩邊音量大小聲

解決方法,也可以加一輸入增益電平調整VR來修正平衡鈕歪一邊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VR本身,旋臂造成,兩邊阻值相差大外,還有就是放大器,兩邊增益的差異, 造成兩邊音量大小聲

解決方 ...

謝謝您的意見,這個方法解決了小音量的問題,但是造成了其他的問題......

若是放大器增益不平衡,可用改變回授電阻來解決,不過這個問題應不會在廠製機出現....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隻音量VR的問題是沒壞(是不良),是在小音量時兩邊阻值相差大,所以會兩邊大小聲,
老是用平衡鈕來調,總 ...

另外想法:

或許是響度VR抽頭(第4隻腳),接觸不良或碳晶引出腳,釘卯處接觸不良

, 造成在小音量時,兩邊響度補償迴路,影響到音量大小差異!

有作R/L,VR置換確認 ?

是VR...那裡出了問題?!...  音量?...  響度?

楼主:
此顆 VR 阻值實測時在起始至9點方向時,兩聲道差異就很明顯,用訊號送入時可更明顯看出來,
12點鐘方向後因為阻值較大,所造成的差異就不明顯,
由於人耳在小音量時特別容易辨識,響度ON 或OFF並不影響音量,
因此確定此顆VR其中一聲道,在小音量時的阻值差異,經後級放大後,左右聲道差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顆 VR 阻值實測時在起始至9點方向時,兩聲道差異就很明顯,用訊號送入時可更明顯看出來,
12點鐘方向後因 ...

wooden大大: 是否嘗試修理VR!

前後片的置換,或類似汽車調正時的角度調整,把前後片的阻值誤差,調整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wooden大大: 是否嘗試修理VR!

前後片的置換,或類似汽車調正時的角度調整,把前後片的阻值誤差,調整到最小 ...

不懂?..........

如何前後片調整?

汽車調正時只是單純調整凸輸角度讓白金開閉的角度提前或延後,

但是這只 VR 可能無法這樣,它像是一聲道線性,另一聲道非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

如何前後片調整?

前後片調整?
忘記了是異型VR, 前後長短腳,解體更換只能區分出是旋臂角度,造成VR阻值,兩者的差異,並不能一勞永逸的完修廠製機 !

而角度調整,7~9點方向時,兩聲道差異就很明顯....就可嘗試在此角度,(7~9點方向)找出阻值誤差,作機械性 修正,調整到最小誤差值 ....也就是詞不達意的類似汽車調正時的調整

何處可購得此種音量電位器,100K A 雙連.......(A型是對數型) 雙連
但是這只 VR 可能無法這樣,它像是一聲道線性,另一聲道非線性........ 是線路設計成如此嗎?

汽車調正時,只是單純調整凸輪角度,讓開白金閉的角度提前或延後 .... `記得也可調,白金座盤作粗調/細調

网友:
可變電阻用一段時間都要換新,用修的也只能撐一陣子,拆來拆去也是挺麻煩的,不如一次就弄好。

楼主:
管理員說的對,VR應視為消耗品,主要原因是碳膜會磨損,
在以前物資缺乏時會用鉛筆作局部性修補,作暫時性修復,但都撐不久,還是要換新

在找不到同規品時,就用飛線改裝的VR來代用,若實在找不到,也只有這樣使用了,

畢竟音量VR只是單純控制大小聲,並不影響音質或性能,........

网友:
買不到就買新的來改--------買小一點能裝就好
一般都可代用
我以前買不到都是洗一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