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碩32吋閃綠燈無法開機.DK-L32(SP)
火..

楼主(2012-12-21):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聯碩32吋型號DK-L32(SP)電源板裸測時可以開機,

電源板原本無5vs,換過爆漿電容.40N03GP及EA1532A後各路電壓正常,

5vs.

主機板DK-L32(SP).

目前的故障情形是插上排線後會規律的閃綠橘燈(待機及開機燈),

無法開機,請問主機板的部分要如何著手查修,還是有先進可以

賣我一片DK-L32(SP)主機板,或是高雄市有可以維修液晶主機板的高手,

敝人可以自行送修,價格不方便公開可以PM給我,謝謝!!

网友A:
賣我一片DK-L32(SP)主機板
主板我有 電源我也有 但是這台(故障)重點
請你放在(電源板) 主板故障率(很小)
看會(閃燈情形)為 故障在(電源板)
如(真有需要任何物件可以找我)

网友B:
規律的閃綠橘燈

這時POWER的輸出情形如何,電壓有無跳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賣我一片DK-L32(SP)主機板
主板我有 電源我也有 但是這台(故障)重點
請你放在(電源板) 主板故障率(很小)

好的,謝謝!!但是有換過良品電源板故障情形還是一樣,閃燈情形依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規律的閃綠橘燈

這時POWER的輸出情形如何,電壓有無跳動??

插上排線只有5vs電壓,按啟動鍵無任何電壓,5vs無跳動,但是很奇怪的一點,線圈附近會有答.答.答的聲音,

隨著指示燈規律的跳綠燈,起初我也覺得是電源板的問題但換上良品電源板跳燈情形依舊,

只是換上的電源板沒有答.答.答的聲音,聲音很小不確定是哪個元件發出的.

發出聲音的位置.

背面.IC3為德儀28501,負責PFC控制迴路.

网友C:
itpro2012大:
建議確認--橋整後大電容上之DC 175V正常嗎?
(曾遇過電容損壞電壓不足)

网友A:
第一 如您所述接(主板)有沒有接(高壓板)
第二 換上(良品)電源板(聲音)變小(能否先檢查)主板
有明顯(短路)
第三 按啟動(檢查大電容是否有380V電壓)

背面.IC2為德儀28501,負責供應5vs電壓

背面.IC2為德儀28051,負責供應5vs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itpro2012大:
建議確認--橋整後大電容上之DC 175V正常嗎?
(曾遇過電容損壞電壓不足) ...

有的,只是待機時大電容上電壓約160v左右,有換過日製電容情形依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 如您所述接(主板)有沒有接(高壓板)
第二 換上(良品)電源板(聲音)變小(能否先檢查)主板
有明顯(短路)

1.有的,所有排線都插上.
2.請教一下要如何檢查主機板上有無明顯短路?
3.裸測啟動電源板時大電容有升壓至400v左右.(待機時160v)

插上所有排線只剩5vs電壓,其他5v.12v.24v皆量測不到,按開機鍵亦無回應(閃橘綠燈).

裸測電源板可以啟動??還是問題出在28501??

网友A:
先量5v進入有正負極 短路  往前 看電晶體
有無短路 16v電容旁 電晶體 這會有一組 啟動訊號
給電源板 來啟動 12 v

你把(按鍵板)拿下來(量一量)看有沒有(阻質)過高
有可能(按鍵)故障 無法啟動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5v進入有正負極 短路  往前 看電晶體
有無短路 16v電容旁 電晶體 這會有一組 啟動訊號
給電源板 來啟動 ...

OK!!那我再查修看看,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 如您所述接(主板)有沒有接(高壓板)
第二 換上(良品)電源板(聲音)變小(能否先檢查)主板
有明顯(短路)

28051是 PFC

EA1532才是管5VS

L6598D管 12V 24V

楼主:
抱歉一時筆誤,線圈背面的是IC3 28051,PFC控制迴路(已更正)

IC2 EA1532A是負責5vs供電沒錯,謝謝指正.

网友:
ad還滿常碰到問題,品質似乎不太理想,如果空間夠的話都改成公板交差.

网友D:
拔除高壓板及t-con排線.燈號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拔除高壓板及t-con排線.燈號是否正常!

您可是在(懷疑)
高壓板 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可是在(懷疑)
高壓板 故障

是的!
我是認為維修前.先做基本的故障排除.判斷問題點.再做進一步的測量.
避免走冤枉路.甚至越挖越大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插上排線只有5vs電壓,按啟動鍵無任何電壓,5vs無跳動,但是很奇怪的一點,線圈附近會有答.答.答的聲音,

隨 ...

版上的小電容都換掉???   應該聲音會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5v進入有正負極 短路  往前 看電晶體
有無短路 16v電容旁 電晶體 這會有一組 啟動訊號
給電源板 來啟動 ...

電晶體有換過40N03GP DS腳雙向短路,按鍵的部分有將按鍵板拆下斷開單獨連接主機板

故障情形還是一樣閃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拔除高壓板及t-con排線.燈號是否正常!

好的,拔除高壓板及t-con排線僅單獨接主機板燈號依舊閃爍.

T-C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上的小電容都換掉???   應該聲音會消失??

板上所有電容已換過,小電容全為NCC KY系列.

楼主:
敝人認為主機板故障的機率頗大,不曉得各位先進以為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上所有電容已換過,小電容全為NCC KY系列.

空載啟動電源輸出電壓正常,上AD後燈號顯示綠燈閃爍??

換過新的AD版,狀況依舊??

請問此時的AD輸入電壓狀況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載啟動電源輸出電壓正常,上AD後燈號顯示綠燈閃爍??

換過新的AD版,狀況依舊??

1.是的,空載啟動電源正常,上AD後燈號綠橘燈閃爍.

2.沒有換過AD板,電源板倒是有換過一樣閃燈,只是變壓器沒有答.答.答的聲音.

3.接上AD無法啟動所以量不到各路電壓,連接AD板上排線有5vs.

网友B:
可以嘗試重刷MCU???

MCU程序異常的機率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嘗試重刷MCU???

MCU程序異常的機率頗高??

請問要如何刷MCU?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敝人認為主機板故障的機率頗大,不曉得各位先進以為如何??

這部分有先進建議改公版了??

刷MCU與刷主機板BIOS的方式雷同,重點是你要能取得這張板子的MCU程序??

另外還要有一台燒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部分有先進建議改公版了??

刷MCU與刷主機板BIOS的方式雷同,重點是你要能取得這張板子的MCU程序??

改板...頭痛捏...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板...頭痛捏...

改版不會很困難,重點是要花一些時間,把那些按鍵版、紅外線接收器等等的線路重新整理,

公版在機殼內的位置要如何固定,IO介面的適用方便性等等,是改版比較頭痛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板...頭痛捏...

先看要買的公版(放不放得下喔)
尺寸

网友E:
應該不用如此麻煩吧????

有請 WECAN 前輩
幫忙一下
拿東西就好啦~~

PS:周前輩的營業時間大約是最晚到幾點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應該不用如此麻煩吧????

有請 WECAN 前輩

你的搖控器度可以使用(黑色塑膠袋那一型就可以)
我有試過 ok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的搖控器度可以使用(黑色塑膠袋那一型就可以)
我有試過 ok啦

了解了~~~
不知道明天會不會出去載車???

偷跑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了解了~~~
不知道明天會不會出去載車???

拿一支就好啦 2分鐘就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拿一支就好啦 2分鐘就ok了

拿到了~~~
還拿了幾隻按鍵板~~~呵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拿到了~~~
還拿了幾隻按鍵板~~~呵呵呵~~

你拿(按鍵板)是拆(按鍵)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拿(按鍵板)是拆(按鍵)嗎

對阿~~老大給的~~~
一部分拆~
一部分保留~~呵呵呵~~

老大說~~
剛剛有一個螢幕修好不過電~~
本來想拆(破屏)來裝~~
一上電~~也沒反應~~

結果~~你猜(是什麼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對阿~~老大給的~~~
一部分拆~
一部分保留~~呵呵呵~~

是7鍵的 我有一堆
上網看 好像要70元 左右
不含(運費)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7鍵的 我有一堆
上網看 好像要70元 左右
不含(運費)喔

我好像抓了大約10隻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好像抓了大約10隻左右~~~

遙控器的價錢
就回本啦

您說是不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遙控器的價錢
就回本啦

也對拉~~
自己的舅舅
也沒辦法收錢~~~
按鍵部分先用(恐龍)
使用~~
下一次應該就會用換新按鍵~~

這兩次幾經是超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也對拉~~
自己的舅舅
也沒辦法收錢~~~

用短訊啦
這樣談(會被幹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短訊啦
這樣談(會被幹死)啦

哈哈哈~~

先不玩了~~
我還要做(遙控器]
算先下線~~~

网友:
此板容易出問題,要整個換。

网友:
好像是主機板啟動電壓不對吧.
不然,你的電源皮為什麼都不啟動.

楼主:
換了主機板畫面變成這樣.

請問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了主機板畫面變成這樣.

麻煩給我面板(型號)規格
我查(規格書)一下 先不要動(t-com)
重(主板)下手

楼主:
是這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這個嗎?

是的  我查一查
再告訴您
煩請等等喔

网友:
規格書如下

515.54 KB, 下載次數: 50

楼主:
t-con排線.

网友:
之前遇過一台,把一次側的大電容附近的小電容換掉就好了吧!(參考看看)

网友:
大電容附近的小電容換過了嗎?感覺那"答"答"答是光耦合IC發出來的

楼主(2013-01-20):
啟動後t-con的排線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啟動後t-con的排線電壓.

現在問題是甚麼
試油畫嗎

网友:
完成一半~~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問題是甚麼
試油畫嗎

是的,油油的畫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油油的畫面.

短訊 告訴您
打電話給我
告訴你如何更改

网友:
要怎麼修改呢?謝謝

楼主:
接第一隻腳無電源,主機板有茲~~~高頻聲.
接第二隻腳畫面偏紅.
接第三隻腳畫面偏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第一隻腳無電源,主機板有茲~~~高頻聲.
接第二隻腳畫面偏紅.
接第三隻腳畫面偏藍.

大條接地有(鎖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條接地有(鎖上嗎)

有鎖上的,不會是t-con也故障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鎖上的,不會是t-con也故障了吧!!

應該是不會吧

网友:
面板是 CLAA320WF01 是吧
LVDS 第21腳 接地或3.3V 應該就可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