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dvdinstallv2.35 撥放軟體??

楼主(2012-12-21):
網路免費下載!!  歡迎試用!!

网友A:
都沒介紹文的喔~

範例:總之…就是 DVD 播放軟體,免費的

http://www.softpedia.com/get/CD- ... Tools/LoadDVD.shtml

This DVD Profiler plugin will allows you to load a DVD from a Sony VAIO VGPXL1B1/2/3, Sony CX995V, Dacal Carousel, Sony CX777ES, USBURT device or from an arbitrary location in the user’s network environment. This means that an ISO, avi, jpeg or other file can be loaded in response to selecting the LoadDVD menu item. The file will be opened just as though the user had double-clicked on the file in Windows Explorer.

LoadDVD creates a custom toolbar as each DVD profile is selected. The toolbar will have one icon for each disc defined in the profile. The icon drawing process may be too slow for some users' taste, so there is an option to use text that can be set in the LoadDVD options panel (Tools\View Plugins\LoadDVD\Options). If a menu is desired, use the context menu (right-click) in the Collections window, and you will see "Play/Retrieve Disc" with a submenu for each disk in the profile.

This plugin makes use of the "location", "slot" and "notes" fields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section of the DVD Profile. The use of the "notes" field is non-exclusive. You may still use the notes field just as it was intended. However, you may add file description information specially formatted for LoadDVD.

DVD Profiler is a complete DVD management solution that will offer an extensive array of features including an ever growing online database that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many DVD titles.

With support of the database, adding a new DVD title to your collection is as simple as entering the UPC from the DVD case or the title of the movie, and DVD Profiler will retrieve the entire DVD Profile from the online database. If you have a DVD drive connected to your computer, you don't even have to enter the UPC, but can simply insert the DVD into the d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沒介紹文的喔~

範例:總之…就是 DVD 播放軟體,免費的

這是PCIBOY要我幫忙找的,順便貼上來給各位試用,基本上我沒用過???  拍謝嚕!!!

楼主:
ALLPlayer 5.3.rar (1.07 MB, 下載次數: 56)
另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