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推薦 網路壓線鉗

楼主(2012-12-21):
請幫忙推薦
壓網路頭的壓線鉗
2千內應該都可以接受

最主要耐用,一把用十年不是問題,網路頭壓的好比較重要

謝謝。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121096536

目前用這支使用上算不錯

网友A:
我是用黃色鬼屋買的也用了好幾年了
便宜貨不太好意思介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黃色鬼屋買的也用了好幾年了
便宜貨不太好意思介紹

你說的是這種吧??

我有3把??? 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是這種吧??

YES
用很多年了
好像500不到
忘了多少

网友:
我的是用了10多年了???  當初好像是350或450買的??

2把新的還是去回收場淘到的,幾乎是全新,就是照片那一隻,也在我手上2年多了??

网友:
若是常用的話,我也是認為 et1109 (#2)推薦的那支滿不錯的。

我目前用的和 yung6313 用的等級差不多,有時可以拿來練練 “握力”,這不錯 ^_^

不過若是常用的到,建議還是買把不用太出力的,以免手會很累的。

网友:
當初買了二手的Hub,就是想自己動手DIY網路線,就去買了書和鉗子.
D-Link DE-812TP 12 Ports.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de-812

我是買這個網路壓線鉗,好像也是幾百元.
http://www.cpu.com.tw/kh/tool/04/ht546-1.html

楼主:
就是因為比較常用到
所以想買隻好點
可以用比較久

不過我覺得網路頭也有差

三叉鍍金的網路頭比較好,成功率也比較高,只不過一顆要5元,很貴
二叉失敗率比較高,但比較便宜,一顆約2元

另外 AMP三叉的鍍金網路頭,那邊買比較便宜?

還有就是,如果從盒裝上面的標示得知是二叉還是三叉的網路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為比較常用到
所以想買隻好點
可以用比較久

我以前就是隨意買的,也沒有發生不能用的情形.
可能是在壓線時沒有壓好的關係吧,我也曾經有壓壞過,只能剪掉重壓.
壓好的線,10M也是正常在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為比較常用到
所以想買隻好點
可以用比較久

AMP的仿冒品算蠻多的~
正規品大約一顆是4~5元
所以不常拔差的話其實用一般台製的也蠻好用的

网友C:
個人工作的關係, 一天最多要夾到五六十個網路頭, 不好用的夾子夾起來可是更聲連連的.

二樓提到的系列 (亨龍 HT-2008R 或 HT-200R, 個人用的是後者) 確實是個人使用過最好用的, 自動彈回機構可以讓你確定網路頭已夾到定位, 另外....這系有省力的棘輪機構, 號稱女孩子也能夾.
台北光華的價格看過1050的....但太久沒買, 不知道現在漲了沒.

以前因為把夾線鉗忘在他處, 臨時去黃色鬼屋買了一支兩三百的夾子, 挖勒....才夾完兩個三叉頭鉗子就壞了, 只好乖乖開車回去拿原來那支, 從此不再選擇低價的夾線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個人工作的關係, 一天最多要夾到五六十個網路頭, 不好用的夾子夾起來可是更聲連連的.

二樓提到的系列 (亨 ...

黃金賊窩有那麼過分!! 那去 良興看看好了!! 我再那裡買的工具還算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個人工作的關係, 一天最多要夾到五六十個網路頭, 不好用的夾子夾起來可是更聲連連的.

二樓提到的系列 (亨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2092432770
價錢似乎沒差太多~不過好像有改款了新款改成HT-200AR

网友:
eason兄說的那一種,
我也有用過,
這一種的類似像鉗子式的,
很容易會把水晶頭弄壞,
也容易把水晶頭上的pin腳壓歪,
如果是大量使用起來的話,
我個人不是很建議的啦!
不過小量使用又要便宜的話,
這種的就ok啦!
因為我曾經使用這種的把水晶頭給壓爆啦!

近身騎士弟和et1109兄建議的那一種就很不錯啦!
是類似像推壓式的!

网友:
我只用很便宜的,缺點就是為了壓的好,需要多用力,這種東西不太會壞,除非設計太差(鐵製的要壓壞也不容易),一隻就可以用很久了,網路頭不常用反而容易氧化,建議要用時再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