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源練功板請教指點!已放棄解決

楼主(2012-12-21):
狀態是原無5vsb,更換pwm晶片和mos*2後,5vsb有了,on啟動後輸出5vsb穩定12、24v就開始飄不穩,量pfc也不穩直飄,mos*1和管理晶片也換新後,也一樣不穩,量零件也沒壞,誤差值內,不知從何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換掉??

eson0724 大,此板找不到431

网友A:
照片有陰影,我看不到,你找找版上的小黑豆,測試一下HF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有陰影,我看不到,你找找版上的小黑豆,測試一下HFE???

eson0724 大,測試過都ok

网友A:
大電容的電壓呢???

网友B:
PFC IC的輔助電源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電容的電壓呢???

eson0724 大,大電容的電壓390v【斷開進入pwm mos測得】,接入後就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C IC的輔助電源是否正常??

雄爸爸 大,PFC IC的輔助電源正常、啟動電源也正常,PFC IC 與 mos 也換新的

网友:
換掉試試??

网友:
高壓區的零件要請下來查一下??

版上的小電容順便換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 大,此板找不到431

431就是你圖上那顆EA1

你的POWER因該修好了(你是不是單板測試)
這塊要做假負載(印象中要做5V/SBY跟12V)

試試看吧!

网友:
12#說的也有可能
我也曾經遇到過
輸出空載的情況下OVP保護
造成輸出電壓漂得很嚴重
加上一負載之後就完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爸 大,PFC IC的輔助電源正常、啟動電源也正常,PFC IC 與 mos 也換新的

你這顆Z(電源板)是好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有陰影,我看不到,你找找版上的小黑豆,測試一下HFE???

5 12V都出現了那就是修好了  你空載測試當然24V會飄一一   街上 原本的LCD測試應該就OKㄌ

楼主:
經過幾番努力,5vsb穩定12v、24v會飄,說是空載正常,但負載24v40w燈泡還是像催眠燈一閃一滅,後來查出12v、24v回授觸發pc123順向阻抗無限大,心想這下BINGO,找不到用pc817換上,小心送電沒事【好險】
接下來準備啟動,就給他“氣了”,哇!元宵節提前報到了,眼前一陣星光燦爛‧‧‧,老闆說“力進ㄊ解內”用那麼多pwm ic 和 mos 來慶祝元宵。 放棄再敗

网友C:
“力進ㄊ解內”

這是甚麼"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經過幾番努力,5vsb穩定12v、24v會飄,說是空載正常,但負載24v40w燈泡還是像催眠燈一閃一滅,後來查出12v ...

換光偶而已,怎麼會炸這麼嚴重????

應該是你有不小心短路的情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進ㄊ解內”

這是甚麼"意思"

就是“你很浪費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光偶而已,怎麼會炸這麼嚴重????

應該是你有不小心短路的情形吧??

偶也想不通,偶是很小心的,燒那麼多個,不可能都不小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你很浪費耶”

謝謝您 我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經過幾番努力,5vsb穩定12v、24v會飄,說是空載正常,但負載24v40w燈泡還是像催眠燈一閃一滅,後來查出12v ...

電源板測試時
我都會在AC輸入端串接一個AC110V / 300W的鹵素燈(鎢絲),以防短路過電流
+5V使用12V / 6W 鎢絲燈當假附載
+12V使用12V / 6W鎢絲燈當假附載
+24V使用電熱絲當假附載(故障的吹風機拆下的電熱絲,附載電流依照電熱絲長度決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經過幾番努力,5vsb穩定12v、24v會飄,說是空載正常,但負載24v40w燈泡還是像催眠燈一閃一滅,後來查出12v ...

1.推測原先PC123故障情況為1-2腳開路,3-4短路,故造成電源保護啟動
2.換上正常光耦器時,因實際故障未排除(可能光耦器1-2輸入端未偵測到輸出端電源,即取樣電路斷路),使得PWM以最大開啟方式切換開關變壓器,使次級端輸出電壓過大,推測輸出端電容器,已因過電壓而故障,而初級端主要元件因過電流而擊穿故障.
3.建議檢查輸出取樣回路是否正常,可在斷電下從24V輸出端子處,直接外接24V電源輸入,此時應可在光耦器1-2輸入端量得1.2V左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測試時
我都會在AC輸入端串接一個AC110V / 300W的鹵素燈(鎢絲),以防短路過電流
+5V使用12V / 6W 鎢 ...

偶AC輸入端串接一個自復式5a保險sw,其他負載用汽車燈泡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推測原先PC123故障情況為1-2腳開路,3-4短路,故造成電源保護啟動
2.換上正常光耦器時,因實際故障未排除( ...

都想放棄了,各大又如此用心教導,即愛又怕傷害,是怕才疏學淺學不會,失望變絕望,怎麼有這些愛賣弄技巧而傷了商譽的RD
,專搞一些有的沒的證明他有多厲害,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偶AC輸入端串接一個自復式5a保險sw,其他負載用汽車燈泡

自復式保險SW的反應速度太慢,起不了保護作用

汽車燈泡的W數太大的話
啟動瞬間有可能會造成OCP(過電流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復式保險SW的反應速度太慢,起不了保護作用

汽車燈泡的W數太大的話

難怪!受教了

网友:
汽車最小也要35W
機車也18W

小弟還在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