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MD二極體 無法確認型號

楼主(2012-12-21):
SMD二極體 無法確認型號如下圖,

可確認的只有所印的字體4 ,右邊的符號不是冒號也不是分號,

及經量測尺寸後為SOD-323包裝,本體大小為長1.65mm,寬1.25mm

因太小照不清楚,字體有描繪過,是否有大大知道這是什麼材料.

SMD二極體

SMD二極體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1413-1-1.html

下載地1樓及第10樓的檔案,安裝後查詢!!

再依照類似的規格逐一尋找DATASHEET???

會花一些時間,希望你能找到需要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1413-1-1.html

下載地1樓及第10樓的檔案,安裝後查詢!!

安裝ok,可使用了,但沒有圖中編號代碼,還是謝謝你.

网友:
你查一下4開頭有SOD-323包裝的元件,哪個元件的DATASHEET是類似二極體的

看那個DATASHEET的模組編號說明,應該能對的到??

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就是了,因為我也是這樣找資料的,用簡碼真的很難找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FYR

哇!!  厲害,大大怎麼查的,教學一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R

你好,

雖不確定還是謝謝你.

楼主:
SMD二極體 無法確認型號( 已解決)

引用 网友B:
FYR

你好,

依您所提供的rb501v-40型號購買材料,
確認字體及符號是相符的如下圖新料相片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