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裝 UBUNTU 系統的鍵盤電腦 Cross PC U310

楼主(2012-12-22):
一般辦公室桌面不大,一些人把電腦主機直接就放在地面,實在是虐待電腦。看看這台,個人覺得滿適合一般公司使用的。同時價格很便宜 ^_^

网友:
Cross PC U310還不錯的小電腦空機價4xxx~5xxx(6xxx才完整含HD+RAM)
規格更好的U325還沒看到在賣
(轉URL)開箱心得
http://3cinformation.blogspot.tw/2011/08/cross-pc-u310.html

楼主:
感謝 tfc77 的補充。

關於 Cross PC U325 的資料,有興趣的朋友可到以下網址看一下規格,主要是 CPU 和顯示晶片的不同:
http://www.giga-zone.com/tw/news/newsletter/20120525_eng.html

网友:
不錯玩的東西
但是,以我個人來看,有些地方不太好,或者是缺點?

1.鍵盤看起來是一體的,按鍵壞掉時更換可能會想哭?
2.內建網路功能蠻齊全的,但是壞掉時?

以上這兩點,其實我覺得如果USB接口夠多的話都不是問題
可以外接鍵盤跟無線usb網卡來做使用
但是機子上面看起來USB接口好像不多?

對了,這東西其實很像------螢幕壞掉的筆電本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