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吋液晶電視 - 福利品(新品?)不到5000元??

楼主(2012-12-22):
32吋液晶電視 - 福利品(新品?)不到5000元??
剛剛看到宣傳單
這個也太便宜了

這種價格跟二手翻修品無保固的液晶電視快差不多了!
只是這種特賣會不知道有無保固的說!

网友A:
做不下去了,來去改行了!

网友:
這種價格異常的,保固很可能調整為三個月

除非有聲明,價格下降,其它完全不變
不然沒寫到的空間極大…

网友:
去惠而浦官網看就有寫,這些都是限時限量的東西,這跟XXX一元特價。限前100名的意思是一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不下去了,來去改行了!

版大!沒有這麼悲觀啦!維修業要做不下去除非同時具有兩個因素︰

1.國民所得很高
2.新品價格很低

第一項目前台灣距離目標很遙遠
第二項目前台灣距離目標不很遠

所以維修業還是可以做的,只是不好做就是了,不過現在不好做的行業比比皆是,也不是只有維修業。
惠而浦的價格只是吸引人潮的方法,提供幾台賠錢出售,這種方法不是常常都看的見嗎?

比較令人擔心的,反而是接下來的年輕人,他們的苦日子才剛剛來臨。

网友:
吸引人氣的手法啦,4990元起,只有一台或幾台或者是根本就沒有,這不是很多賣場的手法嗎,如果去100個人只有一個人買的到,只能說沒買到的99人好像被當猴子耍而已,可是說到這裡,這種方法賣東西又會把市場價格往下拉,還真不樂見!

网友:
維修不好做
我不做好久了
特別產品的維修不錯

网友:
我的經驗 "福利品" 應該是店家的展示機,外觀可能有點污損或內部零件已劣化.

早期我曾經幫朋友買電腦銀幕,黑心店家給我的銀幕是在商店展示3年6個月的舊品(拆開,內部有映像管製造日期)充當新品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大!沒有這麼悲觀啦!維修業要做不下去除非同時具有兩個因素︰

1.國民所得很高

近1年來液晶電視價格急速下降,傳統形電視汰換量大,尤其今年明顯感受到服務件數下降很多,既然新品便宜,維修件數明顯下降,代表著非常多的人換電視,問題來了,這樣的結果意味這2〜3年很多的電視都在保固中,才會導致今年電視服務件數下降,我很擔心5年後新品怎麼便宜法,新品越便宜,電視維修的市場會委縮嗎?新品越便宜,維修費的空間越壓縮?一想到就頭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近1年來液晶電視價格急速下降,傳統形電視汰換量大,尤其今年明顯感受到服務件數下降很多,既然新品便宜 ...

往另一方向想.
這2〜3年很多的電視都在保固中.才會導致今年電視服務件數下降

那這2〜3年保固期過後的機器.如果故障維修就可釋出市場了.那不就賺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往另一方向想.
這2〜3年很多的電視都在保固中.才會導致今年電視服務件數下降

可是我擔心的是新品一旦全面性都很便宜,便宜大傳統型最後3990,或4990時,維修費一定是幾百元之普,如果維修費都是百元計,要賺翻好像也很難ㄟ。

网友E:
近期電視/螢幕都LED背光化,體型也變小,即使過保維修材料上也要頭痛一下

网友:
看清楚xxx元起.不帶表都賣xxxx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慘標示很清楚告訴你只能用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擔心的是新品一旦全面性都很便宜,便宜大傳統型最後3990,或4990時,維修費一定是幾百元之普,如果 ...

我覺得價格還是有一個極限吧!
若是32吋以後只賣4000元...消費者要買小尺寸不就沒得選??
商人以後都要改賣100吋才有獲利了...這個不太可能??

我就是32吋就滿足了(小房間)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近期電視/螢幕都LED背光化,體型也變小,即使過保維修材料上也要頭痛一下

像這台SAMSUNG SA300.裡面就只有這塊薄薄的機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這台SAMSUNG SA300.裡面就只有這塊薄薄的機板.

真是"薄"利多銷!!!!!!!!!!!

网友:
還真便宜!!一年也不錯~~但真的要買的到!
這樣1萬等於買兩台!!
但~~我想都是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