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SR-18 HX 冰箱除霜

楼主(2012-12-22):
想請問各位先進
小弟我自行處理冰箱除霜不良問題
目前仍不得頭緒
爬了一些文  非本科專家  有點囫圇吞棗 亂槍打鳥
自行電源拔除除霜後 更換化霜感溫器
目前有幾個狀況
1.溫度由弱冷=>強冷  會有結霜問題
2.溫度目前調弱冷 較不會有結霜問題  使用狀況較良好
自述若有不周全處  哲日再行補上結霜圖&其他需要照片

請於以賜教協助~~

网友:
除霜計時器和電熱絲,這兩個問題先查

网友:
按照樓主所述:
溫度由弱冷=>強冷  會有結霜問題
   冷度調至最強.會有變溫室模式.結霜應屬正常.

而所謂"除霜不良":乃是冷藏不冷.(若為上冷凍下冷藏.即為上冷.下不冷)
而拔除插頭.待完全化霜.再重新啟動.
除非水槽不潔或食物異常過量.阻塞循環."可能"會恢復正常.
否則3-7天.問題重現!

网友:
結霜要看是結在那一地方與結霜狀態
例如水珠狀,硬硬塊狀,冰柱狀,薄冰狀
每個會結霜地方問題都不同
冷凍室冷藏是溫度又如何
除霜不良
有些冰箱的門開關牽動風扇馬達
也會除霜不良

网友:
電子式控制基板可能有問題的機率滿大的,可以拆下先目視是否有接觸不良(relay),感溫sensor上下兩個比較一下.

网友:
因為我沒看到你所謂化霜不良的照片,我就當作真的是化霜不良以下供你參考(要確定風扇有轉,門磁條有密合) :

◎當化霜系統壞掉時大概會有3種狀況: 1不化霜‧2化霜不停,3排水孔結冰

1.不化霜>
冷卻器上結滿厚厚的霜包含排水孔處都塞滿了,這時先不要去動化霜SENSOR的插PIN,先到冰箱後面拆開電裝盒看到CN2插PIN將它拔起,它有4條線2條藍色2條黑色,藍色就是連接冷凍庫內溫度SENSOR,(SR-18HX的庫內溫SENSOR在冷藏室內)黑色是連接冷凍庫內化霜SENSOR,這時可用電錶歐母檔測黑色化霜SENSOR的阻值,如低於3K就是化霜SENSOR壞了,如高於3K則再量電熱管,測量電熱管須將電源插頭拔掉,將基板上CN1插PIN拔起用電錶歐母檔測紅‧白色阻值,可測得電熱管與漏斗電熱線並聯後的阻值,SR-28‧38系列並聯後的阻值大約是94歐母,SR-56‧58‧66系列並聯後的阻值大約是83歐母,如測得阻值變大則電熱管斷線如測不到阻值則電熱管與漏斗電熱線都斷了,其它型號有的是用玻璃管的電熱管,SR-18HX應該就是用這種,它沒有漏斗電熱線,它的阻值大約是68歐母,如電熱管測試正常則主基板壞了。

2.化霜不停>
這種情形最後會造成庫內燈不亮、風扇馬達不轉、但壓縮機會轉,當冷卻器溫度上升超過13度C後化霜SENSOR的阻值就會下降至3.3K以下,若此時化霜SENSOR不良阻值不下降或插PIN氧化造成接觸不良開路狀態,主基板就會誤以為霜還沒化完電熱管就會持續加熱,當冷卻器溫度上升超過73度C後,溫度保險絲就會燒斷達到保護的作用,所以當發現溫度保險絲燒斷時,千萬不要只更換溫度保險絲一定要檢查化霜SENSOR及插PIN,插PIN氧化檢修方式須用刀片將插PIN割開將線儘量拉出來,再將插PIN剪斷剝線SENSOR這頭也一樣,然後用烙鐵焊接熱套管包覆即可。

3.排水孔結冰>
結霜跟結冰故障點不同很多外面維修店家一直搞不懂這點,排水孔會結冰那就表示霜會融化,既然霜會融化那就表示化霜回路沒有壞,只是化掉的水沒有排掉,化霜結束壓縮機起動後不久它就結冰了,故障的的地方是排水孔髒東西堵塞、漏斗電熱線斷線或浮起

化霜感溫器(D)與溫度感溫器(F)電線顏色不同其規格相同可互用
感溫器溫度對阻值的變化 : 溫度越低阻值越大
化霜感溫器(D)溫度低於13度C以下化霜迴路開始動作IC1⑽腳為5V,計時8小時後開始化霜

溫度感溫器(F)阻值對照表(正常冷凍庫溫度大約在-15度C~-25度C之間) :

30度C:1.6K        21度C:2.4K        12度C:3.5K        3度C:5.3K                       -6度C:8.3K        -15度C:13.3K
29度C:1.7K        20度C:2.5K        11度C:3.7K        2度C:5.6K         -7度C:8.7K        -16度C:14K
28度C:1.8K        19度C:2.6K        10度C:3.8K        1度C:5.8K                       -8度C:9K          -17度C:14.8K
27度C:1.85K        18度C:2.7K        9度C:4K                       0度C:6K                       -9度C:9.6K        -18度C:15.7K
26度C:1.9K        17度C:2.8K        8度C:4.2K         -1度C:6.4K        -10度C:10K        -19度C:16.6K
25度C:2K                      16度C:2.9K        7度C:4.4K                       -2度C:6.8K        -11度C:10.7K        -20度C:17.6K
24度C:2.1K        15度C:3K                       6度C:4.6K        -3度C:7K           -12度C:11.3K        -21度C:18.6K
23度C:2.2K        14度C:3.2K        5度C:4.8K          -4度C:7.5K        -13度C:12K        -22度C:19.7K
22度C:2.3K        13度C:3.3K        4度C:5K                       -5度C:7.8K        -14度C:12.6K        -23度C:20.8K
                                                                                                    -24度C:22K
                                                                                                    -25度C:23.4K

楼主:
大家的熱情  真的是讓小弟感動不已
我照了一下結霜圖給各位打大大判定一下
但此結霜圖 有個小註解
小弟自行兩個小動作
1.拔電除霜又自行除霜不完全又再度插電(約莫3小時)---因爬文發現這是不正確的除霜方法-面壁中
2.溫度調弱冷

以上  再請各位大大判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家的熱情  真的是讓小弟感動不已
我照了一下結霜圖給各位打大大判定一下
但此結霜圖 有個小註解

不好意思  照片相反了  請見諒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的熱情  真的是讓小弟感動不已
我照了一下結霜圖給各位打大大判定一下
但此結霜圖 有個小註解

雖然有些地方融化了,但還是看得出是不化霜

就按照上面不化霜的動作去檢修就對了

楼主:
這是加熱管出問題嗎???

网友:
這因該 是除霜計時器壞掉  或是加熱器壞掉  這兩方面去著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加熱管出問題嗎???

不化霜的問題不是只有一個零件在控制, 檢測的方法我已經寫出來了,接下來就靠你自己這應該不難

网友:
拆就對了  別想這麼多
拆之前先找型號電路圖

其他靠勇氣恆心

网友:
天阿圖貼錯方向n_028
多了依個聊天梗n_054|

這樣就多了很多聊天話題了
樓主所提供的圖
名眼人一咪就知道發生瞎咪事了

网友:
这种自动化霜型冰箱容易发生这种不化霜情况,一则是风扇损坏,使温度传感器(在冷藏室)感受不到真实温度而拼命致冷,导致冷冻室结霜严重;再则是化霜定时器损坏;还有化霜加热器(一般为石英管)损坏;还有冷冻室化霜感温双金属开关损坏,导致化霜加热器不工作。
我老家之前有一台类似的冰箱,很老了,总出现化霜化不了,压缩机停不下来的问题。检查下来不外乎上述几个问题引起的,几年来自己修了无数次不能彻底。后来一横心,干脆把它改成微电脑控制。采用的是上海精创的微电脑控温器,这个东东本来是作为冷藏柜、仓库的控温器,现在是大材小用了。
经过改动升级后,到目前已正常工作了一年半,运行状况良好!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这里看看: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25735-2-1.html
希望楼主能顺利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