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大同22吋lcdtv,tcon上的ic資料

楼主(2012-12-22):
如題:
故障是白屏,面板型號是:PV220WTVM
初送電,屏電壓下降~
查量有貼片電容短路,更新後依然不行,屏電壓還是被拉下!
這兩個零件資料可以幫忙一下:

CT1102:

9452:

有問WET大!找到這個:

請WET大再確認一下!各位大仔也請幫我看看~
感謝再感謝!

网友:
SORRY...我錯了...
CT1102≠AAT11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1102=AAT1102

謝謝大仔~
阿~有沒有『9452』
這ㄎ的資料?

网友B:
3.3穩壓ic
用1117 3.3 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穩壓ic
用1117 3.3 代用

大仔~
不對啊~它的前面就有一ㄎ3.3的穩壓IC了n_066|

楼主:
這個比較像:
AP9452 SOT-89:

請大家確認一下!

9452 sot-89.pdf (86.54 KB, 下載次數: 66)

网友B:
很像這個 圖示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像這個 圖示如下

所以~

它是『N MOS』了

网友A:
應該是
因為PCB上印 Q501代號(電晶體~BJT/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
因為PCB上印 Q501代號(電晶體~BJT/FET)

是乎!
大仔~
你那個『CPTT 7790064』是?

网友C:
我不認為IC503 CT1102是AA1102,
Q501 是一個N通道MOSFET沒錯,但是
如果把AAT1102搬進電路裡面,這個
電路肯定無法動作,為什麼?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認為IC503 CT1102是AA1102,
Q501 是一個N通道MOSFET沒錯,但是
如果把AAT1102搬進電路裡面,這個

海洋大仔~
願聞其詳...~

网友:
先看一下我畫的圖,就知道為什麼不合理了.

楼主:
這是另一塊完好的面板,剛好是相同的TCON

測量的結果看來:
AAT1102應該是不等同CT1102

CT1102的第4腳並未接地!
請WET大參考看看~

网友:
大家都知道是DC 2 DC 了吧..

网友:
再大一點

网友B:
到網上搜索這款屏壞了不少,找了半天,只找到一些信息。發現C212電壓不對,網友說是12V,手中的測試了只有5V。 升壓PWM IC CT1102的datasheet也找不到。正好不久後,又有一台711N送過來,是細豎條花屏的故障,估計只是屏IC的事,DC-DC電路應該是好的。拆開測C212確實是12V,對照花屏的打CT1102各腳的阻值,發現4pin 短路了。拆下發現相連的Q201 MOS管 G極也對地短路了。從另一台拆下把兩個短路的元件 更換後,接電正常了。

最後。量了CT1102 各腳的電壓值供大家參考, 1腳3.3v  2腳0v 3腳5v 4腳2.7v 5腳地 6腳0.6v 7腳0.7v 8腳1.3v

网友:
對岸論壇看到的CT1102量測電壓,參考一下。
1脚 3.3v
2脚 0v
3脚 电源5v
4脚 2.72v
5脚 地
6脚 0.61v
7脚 0.69v
8脚 1.3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網上搜索這款屏壞了不少,找了半天,只找到一些信息。發現C212電壓不對,網友說是12V,手中的測試了只有5 ...

我就不OK了~
昨晚也是~
我把好的那些統統搬到白屏的TCON上
依然是『無踩工!』
可能還有其他的小芝麻掛了吧!
技不如人,coco賺不到~
要退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不OK了~
昨晚也是~
我把好的那些統統搬到白屏的TCON上

老師說 我們盡力了 畢竟 我們努力過

网友A:
修好了?先不要退修~~我支援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先不要退修~~我支援你~~

退修了~

网友A:
回去找到220WA01CS板子相同架構,有用CT1102也有用AAT1109,確定兩者佈線相同可代用。

AAT1109 - ONE-CHANNEL STEP-UP PWM CONTROLLER - Advanced Analog Technology, In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去找到220WA01CS板子相同架構,有用CT1102也有用AAT1109,確定兩者佈線相同可代用。

AAT1109 - ONE-CHAN ...

謝謝大仔~
下次遇到再戰!

网友:
DC to DC  參考 ...  VAA 13V  記得電感也要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