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加補回應:新買的玩具,電池式電動起子SELLERY 07-432

楼主(2012-12-22):
痞酷可以回應的時間好像只有20天吧?
因為不能再回應以下連結了所以另闢一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8%B5%B7%E5%AD%90

當時很高興地在離家50公里外的地方(台灣東部的正一大賣場)找到這支電動起子,
回家先用剛買的第一次看到的PHILIPS普通三號電池LongLife Zinc carbon AA R6 1.5V(照片左邊)
照理說普通電池的電力剛開始是1.5V,四顆就是6V,所以應該會感覺夠力才是。
但使用起來感覺就是很溫吞,速度不快,馬力不強。
當然也有大大反向思考這樣不會把牙鎖壞掉也是不錯。

因為表現不是很好,所以放在桌上偶爾用用,
兩個月下來決定把這兩天新到貨的SANYO HR-3UWXB鎳氫充電電池拆封裝上測試一下,
在愛買購買的PHILIPS使用起來比Panasonic的普通電池(就不跟鹼性電池比了不然不公平)很快就沒電了,
而且從電池盒拿下PHILIPS電池時不小心讓一顆掉到地上,它的金屬表皮就開掉了變得鬆動。
這會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買PHILIPS的電池了。

沒想到這支SELLERY 07-432的電池盒設計得太厲害了,竟然不打算給我的充電電池用,
不管再怎麼溫柔,或再怎麼稍微用力,
起子尾端都會卡到電池盒的兩邊,
都還沒用到,就傷到了貴貴的全新充電電池了(照片中兩個小圓圈)

如果以普通三號電池一顆8元計算,一次4顆32元,再考量這樣的馬力跟速度,那就還是考慮高檔一點的內建可充電起子吧。

网友A:
雖然內建充電電池很方便,可是通常都用很爛的充電電池,再加上很爛的充電器,所以很快的內建電池就壞了...
而且,即使是很爛的內建充電電池和充電器,還是會加上不便宜的售價,所以除非買真的很高檔的,不然售價看起來比較高檔,馬力跟速度卻沒有比較高檔...

所以大家買這類東西時,還是得稍為注重一下品牌才好。

网友B:
用電池做動力真的有點鳥??

改有線又礙手礙腳的,真的需要還是要購買品質好一點的來用??

我這隻便宜貨,用起來還算順手,只是不夠力,拆LCD電視那種較不費力數量龐大的螺絲,還是滿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電池做動力真的有點鳥??

改有線又礙手礙腳的,真的需要還是要購買品質好一點的來用??

eson0724大大,請問您用哪種電池呢?

仍要感謝您PO那帖才能讓我知道有此好物,了結心頭一願說。

您常在拆,請問目前有無發覺起子藍灰色部分有落漆或感覺黏手?

我的目前是沒有啦,只是發現有些小東西這類的表面(我忘了怎麼稱呼)會黏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內建充電電池很方便,可是通常都用很爛的充電電池,再加上很爛的充電器,所以很快的內建電池就壞了...

便宜跟品質,很難權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大,請問您用哪種電池呢?

仍要感謝您PO那帖才能讓我知道有此好物,了結心頭一願說。

我的是還沒有發現變質,這類設計的塑膠外殼是仿皮革的設計,雖然好拿,質感佳

但長時間未使用或受潮就會發黏???

電池我目前是用鹼性電池,隨便裝啦!!  會動就好了!!

買充電電池,4個加充電器要近500元??   所以暫持還沒想買!!

网友C:
最近看到1枝299的23件起子組,不知道好不好用?
不曉得有沒有人買過呢?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991209027562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看到1枝299的23件起子組,不知道好不好用?
不曉得有沒有人買過呢?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 ...

這支我也有看到,比起SELLERY這支要拔出電池盒裝上電池再放入,直接放電池進去是方便多了。尤其它的電池盒還不太好取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看到1枝299的23件起子組,不知道好不好用?
不曉得有沒有人買過呢?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 ...

我有買這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071307182
扭力還好
一般拆裝螺絲ok
我還買了6角鑽頭鑽孔
鑽過白鐵板
只是速度很慢
而且用沒幾次
內建的3.6v鎳鎘就壞了
後來被我改成18650鋰電的
6v的扭力應該會大一些吧
這種小型電動起子馬力應該都不會大到哪
而且速度慢
曾用過3.6v電動起子
好像是百工的
馬力蠻大的
能用尖頭螺絲直接鎖入木頭裡
但應該不便宜
還是要看你的用途
如果需要鑽孔或扭力速度大一點
建議買好一點的
或買充電電鑽
但有些充電電鑽雖然有無段變速
但低速就蠻快的
有時容易滑牙

网友:
其實我建議,最好是買那種吃市電的電動起子。

長久下來,電池或是充電電池的損耗很傷的。

看看一般生產線,沒有在使用這種裝電池或是使用充電器的電動起子,就是這個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