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W2234S 22吋LCD 螢幕左右顏色不均,維修!! 如何檢修賣個關子

楼主(2012-12-22):
故障狀況!!  螢幕左右顏色不均!!

看一下圖

^AD版

^AD版型號,目前尋找這張AD板只有2家做換修,尚未有新AD版供應??

^AD版背面

^排線定義

^主晶片

^韌體晶片

^屏線

^上4張為檢查燈管,確定是OK的??

^檢測高壓

上8張是故障狀況,

各位會如何著手檢修呢??

這台我已經維修完工,先賣個關子,請教各位會如何下手??

晚一點我在PO上如何檢修完成的資料!!

上面PO出的部分照片是我當作紀錄用,也給各位參考!!

楼主:
完工的照片!!

如何完修,解答在14樓??

网友:
感覺是MCU程序問題...

网友:
功力不足
直覺是面板掛了

网友:
目測LVDS訊號正常 排除AD板故障

估計是T-con左邊的排感故障 導致色階異常

楼主:
明早公布我怎麼修復的答案??

請各位痞友,踴躍發表自己對這種故障的查修意見??

网友:
這是menu裡選項設定的特殊功能
LG可以同時展示出GAMMA設定前後影像深度的不同
離開那個選項就會正常了

网友:
個人意見……

1  osd 正常……  非面板問題

2 亮度平均……  非燈管問題

3 如7樓大大所言,LG 的osd 內置 文本模式

  a ... 如不是按鍵內阻過高,就是按鍵鎖定 !

楼主:
蘇飛大也來了!!

關於蘇菲大所說的

如不是按鍵內阻過高,就是按鍵鎖定 !  先予以否定!

詳情明早6點等我起床上工之後公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蘇飛大也來了!!

關於蘇菲大所說的

哇 ! 答錯了!

网友A:
唉..我也剛碰這一台 有難度 換完LD7522  還是不過電...只好先晾在一邊 等明年有時間再用看看....聽說這一款W2234S的高壓版很難找 要嗎就用舊換新+300 不然 對岸就是掏出你寶貝 賣高價...有時間 明年再用吧..感謝PO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我也剛碰這一台 有難度 換完LD7522  還是不過電...只好先晾在一邊 等明年有時間再用看看....聽說這一款 ...

把你的問題另外發一帖來研究一下嚕???

楼主:
ㄟ!!  蘇飛大??   你把那個B項刪除了喔??

你那個B項就很接近了??

collman007大說的也對!! 但是我沒有動到MCU??

楼主:
答案揭曉?????

我只有在OSD中,選擇一項功能

就是[恢復原廠設定值],只有這樣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這樣解決左右顏色不均的問題,還是第一次,所以才把它貼上來,提供給各位參考!!

不然把腸子都挖出來了,東換西換還弄不好,不是很冤枉嗎???

這個問題應該是出現在使用者設定部分的數據錯亂,把24C04N換掉應該也會完修!!

謝謝各位看官!!  有其他看法也歡迎提出來討論!!

网友B:
應該會再患,如果只是[恢復原廠設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會再患,如果只是[恢復原廠設定值].

恩!!  原因應該是出在原廠韌體的BUG,就算換了24C04N也只是治標不治本??

网友:
其實這台還有一個通病就是25L1005AMC異常,換此顆也需要重刷程序

网友C:
不是BUG 是原有的功能不放在這機型使用的功能跑了出來
應是替代用軔體其中一款 附圖是L-204的手冊
F-ENGINE的功能
看看是否一模一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原因應該是出在原廠韌體的BUG,就算換了24C04N也只是治標不治本??

E大大 您還未完修喔..
您要想_怎麼做才會讓他不再有機會跑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大大 您還未完修喔..
您要想_怎麼做才會讓他不再有機會跑出來..

不要亂按OSD就不會亂出現了,一但出現在恢復原廠預設就可以了??

這種問題要修復,可能要原廠出韌體才有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BUG 是原有的功能不放在這機型使用的功能跑了出來
應是替代用軔體其中一款 附圖是L-204的手冊
F-ENGIN ...

LCD已經交機了,沒法抓這部分做比對??

网友:
個人認為應該是那個功能按鍵有某種程度上的『漏電~短路~』所造成!

楼主:
等下次再出現,再看看嚕???

网友:
是MCU程序有問題

网友:
MCU程序問題+1,這顆已經算是黑名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