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T5燈管不亮

楼主(2012-12-22):
T5燈管不亮~
拆下高壓板
二棵大電容為15uf 250v 量測容質ok
大電容旁的紅色麥拉電容為472J 1000V  量測容質為4.8nf
交流電輸入端的麥拉電容 104k 400v 更換新品
7棵二極體為1N4007   更換新品
二棵晶體為13003  更換新品
電阻測試   ok
一棵綠色塑膠電容為3A102J  測試容質為1037pf
一棵綠色塑膠電容為2A333J  測試容質為33.4nf
二棵變壓器以二極體檔位為逼逼叫
藍色的雙向二極體 更換新品
通電後輸出電壓(空載)為10V(變電器這邊的)
紅色麥拉電容那邊的輸出電壓(空載)為6~10V(會跳動)
電感 不會測試所以沒測
但~~還是不會量~不知那裡有問題~

网友:
"藍色的雙向"觸發"二極體DB3:  附近元件(相連)的電阻 (過大?不觸發),電容值?
燈管的燈絲電阻?

网友:
1. 這是良品故障後檢修還是套件組裝?
2.T5燈管是良品?
3. B+ 電壓?VDC (串聯電解+-兩端)
4. PCB 底面相片
5. PCA至燈管四條線如何接線? 相片

网友:
看起來怎麼是像T8 小白地的電子安定器? 我修過一些。大部分是輸入端的高壓電容故障。還有是DIAC等..

网友:
晶體13003常壞
也要注意R值 誤差值不對也無法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