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NIX液晶顯示器32型畫面閃爍求助

楼主(2012-12-22):
接CABLE如題畫面閃爍由下往上跑碼
接VGA至電腦無訊號
有可能是AD板的問題嗎
順便問個蠢問題↓這塊是AD版嗎

网友:
他就是兇手!!

网友:
那塊是電子機板開玩笑的啦....接電源線那塊就是...對啦..就是他

网友:
有經驗者維修不困難.沒經驗者體驗登天難.

网友A:
要修很容易
15分鐘 搞定

网友:
有經驗的高手一眼就知道問題在那裡
我...當然是看的出來畫面不良垂直不同步...

哈哈哈~我是隻菜菜鳥~~~
來亂A~

网友:
交連電容壞!!拿示波器量測把~~跑一下影像線路一下子答案就出來了

加油

楼主:
是的先學起來
其實我是幫朋友問的
要看他要不要拿給我練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修很容易
15分鐘 搞定

真的很快可以$$入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快可以$$入袋.

您也比我快
就不要(笑)我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也比我快
就不要(笑)我啦

可能我最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最慢....

快或慢好像不要緊
只要能修好(看顧客的笑臉)
那就是最棒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