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 MS-7528 有過電但不跑碼,可開機時好時壞....

楼主(2012-12-23):
個人淺見重新刷新BIOS《BIOS數據遺失或毀損》。
山頂洞人2012敬上

网友:
光這樣不夠, 微星G31M3系列有很多通病, 最好一次處理過.
另外....沒圖沒真相, 樓主補一下圖吧!!

网友:
文主!
好奇請問一下,您認知道BIOS『數據』是純放在哪裡?
假如是數據損壞或遺失!那跟重燒有直接關係嗎?

又或者您是想表達燒錄在FLASH中的韌體因故損壞,造成開機BIOS無法置能週邊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