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幫忙看這顆穩壓IC

楼主(2012-12-23):
這台是BenQ的T705,AD板上的穩壓IC編號為H181,下排寫950T65,應該為1.8V穩壓IC,接腳為Vin/GND/Vout,目前電壓3.3V/輸出2.2V,判斷應為IC故障,但用H181找不到Datasheet,在拍賣也找不到!接腳跟1117不同,請問何處可以購得??或可代用之型號??感謝

H181

H181

BenQ 48.L1C01.A00

AD板

AD板

BenQ T705

銘牌

銘牌

网友:
根據資料
該IC為低壓差2.5V / 1A之線性穩壓IC

209.8 KB, 下載次數: 89

网友:
2.5v out

楼主:
若是2.5V輸出,那IC沒有故障囉?!還有,板上是SOT223,跟資料的接腳不太對!!我量過,左邊為輸入腳,直接導通至Connector,接到PI板也是3.3Vdc,請問這是那裏的狀況???還有,拆下IC,左至右,一樣3.3v/2.2v??怎會這樣??
手上有另一片良板,也是BenQ的AD板,上面是用一樣SOT223編號為上G111/下952T63,左為GND,中間為1.7V/右邊為3.3v,這才應該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50T65 是2.5V (OUT)
952T63 是1.8V (OUT)
兩個接腳也不同哦

感謝提供,我再查看看!!謝謝

网友B:
中間一樣都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間一樣都是接地

感謝雄爸
一時腦殘,輸出2.5V是沒問題的,原來是PI板有顆C5707跟3A燒掉了,客戶說有零件燒掉,還真臭,剛開始確認PI有3.3/5V/18V,就沒去注意PI,大家別笑我~~拍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