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9G出现四边亮中间暗的现象。

楼主(2012-12-23):
BENQ FP9G出现四边亮中间暗的现象,电源板 驱动板 屏线均换过,情况都一样。

网友A:
mura啦  這個很難消除  但是一般都很輕微 只有TN面板因為全黑不夠黑而比較明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ra啦  這個很難消除  但是一般都很輕微 只有TN面板因為全黑不夠黑而比較明顯 ...

看来没法解决了,不过谢谢这位兄弟为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