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大同 V22ECBF 22吋液晶電視 畫面閃一下 更換燈管 維修

楼主(2012-12-24):
拆下燈管
兩端有發黑現象
一拆即斷
清除舊熱縮套管
清除舊熱縮套管
準備新的熱縮套管
銲上新燈管及熱縮套管
裝好軟套
試點一下
將燈管裝進背光模組
將燈管裝進背光模組
測試點亮
測試點亮
內部構造
完修照片1
完修照片2
完修照片3

网友:
電視燈管ㄝ???   不簡單!!

网友:
這型燈管常壞...........

网友:
這一型的我處理過4台都是電源板問題比較多耶..

网友A:
我缺這台的電視調節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缺這台的電視調節器>

去服務站訂...一個500元

网友:
這型燈管的線要求較長,也可用延長轉接線連接 !

网友C:
蠻佩服大大的焊工,在焊燈管時,如何讓熱縮套管可以90度套上,應該是買哪一種規格的熱縮套管,電子材料行賣的都很厚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服務站訂...一個500元

調節器是旁邊的黑盒子嗎??應該是說TV那訊號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缺這台的電視調節器>

我有一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蠻佩服大大的焊工,在焊燈管時,如何讓熱縮套管可以90度套上,應該是買哪一種規格的熱縮套管,電子材料行賣 ...

用熱風槍吹的時候輕輕順勢一推即可, 不可太用力; 我是用1.0的

网友:
這型都壞  燈管~電源高壓版~  換過N台燈管了....

网友:
更換燈管動作分解,獲益良多,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缺這台的電視調節器>

我也有一台躺著應該是T-CON(點亮後有影像但有一條一條虛線條),不會修,功力還不夠

网友:
這就是當初最便宜的品牌液晶電視(剛開始都誇銷售第一名),大陸做的面板和材料,耐用度就是差很多,不過,這樣才有的修有的賺,有一好就沒有二好.

网友:
曾出現過油畫現象,後來竟是屏線接觸不良,用軟像皮擦擦後再重插就OK了。

网友:
之前修過的都一起壞n_081|

网友:
19" 以上的寛螢幕只要壞,電源板和燈管壞是十之八九.
有時候Ledtv大的做法是不會有再次回來的問題.
不過有時候,我都是看到線的皮都硬了.
線一拉就斷.我都重接一接就好了.
熱個三天不會壞我就出機了.
很少有回來想我的.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