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ATUNG電視開機無畫面.持續答答答...聲響

楼主(2012-12-24):
各位先進您好

名稱:大同彩視(TATUNG)
型名:TV-29GL
症狀:
1.開機無畫面, 似乎從主變壓器附近發出持續的答答答...聲響.
2.電視前面板的電源綠燈常亮, 手動壓按電視前面板的電源按鈕無法關機, 僅能拔掉電源插頭關機.

主板圖1

主板圖1

主板圖

主板圖2

主板圖2

主板圖逆時針轉90度

主板圖3(主板圖2背面)

主板圖3(主板圖2背面)

主板圖逆時針轉90度之背面

請問是否為返馳式變壓器FBT故障?抑或是其它原因?
已確認電視主板銲點完整

勞請先進指教

网友:
拆下拍圖!!

把測量的點與數據PO上來??

先檢查電源輸出到其他PCB的電壓是否正常??

要記得補上資料,不然會丟入回收區,這篇PO文違反版規???

网友:
板大先檢查電源b+有沒有約130v

网友:
1電源部如有不正常可先換裡面的幾個電容2電源正常燒水平或電壓剩一半,即可考慮高壓.(不過大同的高壓壞的不會很多)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賜教

在下是新手, 不確定要量哪裡的電壓. 電錶應於主板何處以直流或交流檔位量測?
目前打算先就主變壓器附近的零件解焊後測試零件是否正常.

尚請先進們指教.

网友:
可先量高壓第2腳,再把水平晶體c腳吸空或高壓#2吸空,用直流檔位量測,兩個量到的電壓比較,如果只有一半就是高壓掛了,如果量的結果都是零,那電源部就有問題.

楼主:
檢測進度報告:
1.拆下NMOS晶體TOSHIBA K2611後再上電, 答答...的聲音就聽不見了.
2.更換新的K2611後再上電, 仍有答答...聲音.
3.換回原始K2611並將其週邊的電容更換, 仍有答答...聲音.
4.以三用表直流電壓檔位量測主板上的7個IC晶片, 僅3個(TDA4605-3, CSI 24WC02P, TMP87CK38N)有工作, 其餘四個(TA1268N, TA1219N, TA1216AN, CXA2104S)量不到電壓或電壓值極低.

請教各位先進:
1.電源b+是否指返馳式變壓器的接腳?若是, 是哪幾支接腳?
2.如何判別主板上哪個是水平晶體?
3.電視開始出現模糊不清的雜訊但仍有聲音, 再過一陣子後, 就突然無畫面無聲音, 是否可判斷為返馳式變壓器損壞呢?(返馳式變壓器型號TFB-259C)

网友:
你仔細聽一下那個答答答.......聲音是不是繼電器的聲音???
還是變壓器的聲音!!

要把附近的電容拆下來測量看看是否還在正常的容值內??

网友:
.電視開始出現模糊不清的雜訊但仍有聲音  先檢查CRT腳座焦距角有無氧化

网友:
板大不要被聲音騙了方向.要正確判斷故障零件

楼主:
檢測進度報告:
1.以BU2508DF代換已遭擊穿的水平晶體D2539, CRT有畫面有OSD及該頻道聲音. 已無答答答...聲音. 但畫面時好時壞(斜紋雜訊, 仍有聲音).懷疑是TFB-259C有問題.
2.以新的TFB-259C代換, 上電後畫面全綠, 無OSD無聲音, 僅能以遙控器開機與關機.
3.換回原本的TFB-259C, 症狀同樣是畫面全綠, 無OSD無聲音, 僅能以遙控器開機與關機

請教各位先進:
畫面全綠, 無OSD無聲音, 僅能以遙控器開機與關機.是哪裡出問題?該如何下手?謝謝!

网友:
全綠畫面 按選台或聲音有無字幕出來   有無規線  查 綠色輸出CBE腳 電壓有 正常 R G B三色C 腳大約100V`~145V DC  B E腳 DC2V  遙控可開 關機應正常 機器關機直接關主電源  開機按選台

楼主:
報告大大:
全綠畫面有若干等距白色橫線, 按遙控器選台或聲音等其它按鈕均無字幕出來.
開機一陣子後, 畫面會突然消失.遙控器亦無法控制開關.

請問綠色輸出CBE腳是否指連接陰極管座的PCB板上的KG腳的開關晶體?

网友:
對 測量C腳 有無100VDC 以上 沒有把C腳焊開  再測有100V 就是晶體不良 沒有查C腳墊組  或是把CRT KG腳焊開  有100V那就是CRT不良 大部份是晶體壞

楼主(2013-01-24):
檢測進度報告:
現已有畫面與聲音, OSD出現可選台與調整音量, 但畫面整面雜訊.有時經過1分多鐘, 螢幕會突然自動消失無畫面(映像管的橘光熄滅).

請教各位大大:
選擇任一頻道畫面整面雜訊, 有時經過1分多鐘, 螢幕會突然自動消失無畫面, 該檢查何處?

网友:
畫面上傳  什麼雜訊看看才可判斷那裡故障

楼主:
請問各位先進

畫面整面雜訊(如上圖)是否可能為垂直IC (TA8427K) 的問題?解焊取下後如何檢測好壞?

网友:
這不是垂直的問題   因該是水平 同步AFC故障

网友:
好像水平倒又像中頻NG.有聲音嗎

楼主:
報告各位先進
有該頻道聲音, 但有時聲音斷斷續續, 時有時無.

請問:
1.水平 同步AFC是指電路板上哪個區塊?或哪個零件?
2.中頻是指是指電路板上哪個區塊?或哪個零件?

网友:
應該是中頻NG

楼主:
檢測進度報告:
本機中頻通道IC型號為TOSHIBA TA1268N(如下圖大紅框), 檢查附近零件, 發現板上代號為X1**的零件(如下圖小紅框)焊腳裂錫. 除去舊錫並重焊後, 畫面及聲音已回復正常.
謝謝各位先進指教, 現已有正常畫面(雖然有其它頻道的殘影), 持續測試中.

感激萬分!!!

网友:
硬是被你搞定了,佩服,恭喜。

楼主:
在下也是誤打誤撞幸虧有板上熱心的各位大大指教.
已過數日, 雖然有其它頻道殘影以及某些頻道聲音時有時無的缺憾外, 大致上正常運作.
謝謝各位先進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