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吞象 ATX - 350W ,未接電量接頭 , +5v 與 GND 短路, +12V沒短路

楼主(2012-12-24):
如題? 正常嗎 ?
( 補上照片如下 )

廠牌 :  蛇吞象
ATX    350W

网友:
上電放煙火???

這種問題違反版規,會被丟入資源回收???

請將物品廠牌、型號、故障情形PO到標題,

內容要附圖片及檢測的資料!!

网友:
+5到GND短路當然不正常ㄝ,有些有負載約幾歐姆這樣是正常

网友:
+5V短路,沿紅色的線路查回去,看看哪個元件拆下後短路消失??

通常是二極體或MOS,電容短路也常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