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零件

楼主(2012-12-24):
此零件應該是二極體但不知它的規格是如何,在網路上也找不到相關資訊,想請問一下此零件規格或可以通用的煩請告知!!謝謝!!

网友A:
說的有些不詳不細的,可否說詳細些。

1. 補張大圖,包含周邊的零件
2. 這個零件是用在那種設備上的
3. 上面的字是那些,你 PO 的圖實在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的有些不詳不細的,可否說詳細些。

1. 補張大圖,包含周邊的零件

1.很抱歉~~~這已經是最清楚了,因為機板上原廠有塗一層透明膠在上面,所以能辨度有限。
2.至於此機板是用在高空作業車上的控制機板,目前因要檢修此板不小心電源差錯,導致此零件冒煙燒毀。
3.上面的自我自己的判讀是上層R17、下層PKTN+。

网友:
應該是這個吧 ~~ MRA4007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