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PX4RV 電漿電視求助 (黑屏)

楼主(2012-12-24):
各位先進:
           請問LG 42PX4RV 電漿電視未換Y板前畫質很差且有雜聲,其他1切正常(音效正常,電源燈有亮...),換完Y版之後(有音效沒影像......完全黑屏),Y版斷開後,沒音效沒影像,請問.....是哪裡有問題????再換Z版?是否可以解決???

网友:
至少各個電壓數值要報上來,光是黑屏就有很多原因呢?

可能是Y板,Z板或是電源板,也有可能是 AD板,沒聲沒影範圍可能就更大了-----------沒送電!?

网友A:
有可能在換板時有拔到其它板的線,結果忘記再叉上去也會造成不過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在換板時有拔到其它板的線,結果忘記再叉上去也會造成不過電

線路部分,有特別注意過,插錯OR沒插機率很低,因有拍照留底並做紀錄, 有沒有可能是Z版故障引起.......???

网友B:
把Y板及Z板供電移除有VS PIN 不要接,單獨主機板開電源板(使用電視本身按鍵CH上鍵或下鍵壓1~2次)
此時巳切到CATV 並且有雪花的雜聲,如沒聲AD板至電源板有2個白色PIN 其一因沒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Y板及Z板供電移除有VS PIN 不要接,單獨主機板開電源板(使用電視本身按鍵CH上鍵或下鍵壓1~2次)
此時巳切到 ...

請問..所謂影像處理機板故障是指哪幾塊板子???.....Y版+Z版....還是其他????

网友:
打擾了

拍謝!打擾了
想說同樣的狀況一併提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手上也有一台同樣狀況,Y板fuse燒毀,更換後雖不再燒毀卻也同樣有聲無影,詢問熟識LG服務員得知他們公司處 ...

公司這樣做法不奇怪
一次完修又可多收錢
簡單說法叫報廢
沒修價值又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手上也有一台同樣狀況,Y板fuse燒毀,更換後雖不再燒毀卻也同樣有聲無影,詢問熟識LG服務員得知他們公司處 ...

這是小張大說的三合一。
更換三合ㄧ就不會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手上也有一台同樣狀況,Y板fuse燒毀,更換後雖不再燒毀卻也同樣有聲無影,詢問熟識LG服務員得知他們公司處 ...

您的問題 可以另開新帖
因為這是別人所開帖的
這樣感覺 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