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網路線檢測器

楼主(2012-12-24):
手頭上剛好有舊型集線器速度較慢那種
將網路線插座拆2個下來做成以下的線路
只是構想不知可不可行
先貼線路回工作室再補其他零件圖

网友A:
這樣不能保証百分之百正確,只能百分之百確定線有沒有壓接好。

你把任意兩條線交叉你就會知道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不能保証百分之百正確,只能百分之百確定線有沒有壓接好。

你把任意兩條線交叉你就會知道答案了。 ...

只能測有沒有壓好
不能測接錯線的意思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測有沒有壓好
不能測接錯線的意思對吧

是的。壓錯難免,但這種線路抓不出來。

网友B:
這個... 牛有做一個的說...

基本上就是 電池 > LED > 開關 > 接地
可以很簡單的測出一條 "短線" 是不是有斷/是不是跳線
走進墻裡的線就沒辨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 牛有做一個的說...

這個要按扭才會亮對吧
要按8次
好處是比較不耗電池的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要按扭才會亮對吧
要按8次
好處是比較不耗電池的電??

也可以設計成二個按鈕,就1357、2468。

(一條線要跳二格,機率差不多是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壓錯難免,但這種線路抓不出來。

只好麻煩一點學阿牛大大加開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好麻煩一點學阿牛大大加開關了

大概就是這樣...
也才八顆鈕... 還好啦~

网友C:
或是用類似跑馬燈的作法,使用循序計數IC,讓燈自動跳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是用類似跑馬燈的作法,使用循序計數IC,讓燈自動跳段

+1......
或是花100元買個測試器比較快: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302606340

這是用CD4017作的,自動一條線一條線測,可以選擇快慢速,沒壓好開路或是跟其他線短路都看得出來,
電話用的6P壓接頭也可以測。

网友:
我才想說用NE555和CD4017,想不到狼大跑的那麼快,1點了不睡覺當夜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好麻煩一點學阿牛大大加開關了

這個作法實際上運用會有點問題......當這條線是穿在牆壁管線內,兩頭分別在不同房間,
這時必須另拉一條線當迴路才能測試。
通常是先穿線後壓水晶頭,先壓有可能穿不過去,所以穿好壓好才能測試。

市售網路線測試器的作法是,測試某條線時用其它線當迴路,所以測試座有一排二極體。

网友:
1.若兩接頭距離過長,也可將兩邊8條線中的其中1條線,設為公共腳(如接地腳).一邊為信號發射掃描端,一端為LED接收端.但此缺點為無法辨識配線順序是否正確(如原為12345678順序,卻配成34567812)
2.所以如兩端配線過長,還是要外接一條較長8芯延長線,或將上述說明中的信號發射掃描改為遙控啟動/停止(設啟動時,為第一顆LED點亮),才能檢測配線順序是否正確.

网友:
3v 不夠用吧, 要用 9v 的電池, 如果線路很長的話

网友:
剛剛畫了如下電路,主副機分開可以分在兩地,也不必拉迴線,自動跑馬燈,直接插上待測兩端即可:

知道原理即可,實際使用還是花個百來元買一個吧,量產的外殼使用上比較方便,還有個拉鍊包可以保存測試器,萬用板、零件也是要成本,三用電錶原理大家都知道,技術門檻也不高,但應該沒人自己做三用電錶來用吧?

楼主:
先做一個簡易型的
有空再來研究其他線路

网友D:
突然看到這文有點...
老實說,PC網路線只要看1、2、3、6(橙白、橙、綠白、綠)線就好了。我曾經克難只用這四條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突然看到這文有點...
老實說,PC網路線只要看1、2、3、6(橙白、橙、綠白、綠)線就好了。我曾經克難只用這四 ...

是這樣沒錯
但是全部檢測也是有好處了
有時候1 2 3 6這幾線是OK
但是沒用到的腳壓不上,很常見是第8腳
這樣就知道這隻夾線器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