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 V315B6 - L01 面板一片(中部或北部)

楼主(2012-12-24):
客人租屋弄破

新品或二手都可以

有此面板的大大請CALL我,謝謝

V315B6 - L01.pdf (1.09 MB, 下載次數: 159)

网友:
用代用的1366x768 12v
就可以用了(屏線)跳一下 就好

楼主:
wecan大:這我知道,但是他的設計是和外殼鎖在一起,請看規格書第32頁

            早期的面板鐵框沒有挖洞,沒辦法固定螺絲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can大:這我知道,但是他的設計是和外殼鎖在一起,請看規格書第32頁

            早期的面板鐵框沒有挖洞, ...

剛剛看一下
他跟 ㄒ296 的面板一樣
是(靠)左右旁6個(螺絲)固定 (沒有鐵框)
先比對(面板後去除不要的空間)手工磨一下
就可以用吧 看換(玻璃)都是這樣換
換玻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剛剛看一下
他跟 ㄒ296 的面板一樣
是(靠)左右旁6個(螺絲)固定 (沒有鐵框)

找不到改一改就好.懶的話找一樣對應lvds 30pin 供電12v 5v都沒差解析度一樣幾乎就可改改改.

楼主:
如真找不到再改吧!

謝謝2位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改一改就好.懶的話找一樣對應lvds 30pin 供電12v 5v都沒差解析度一樣幾乎就可改改改. ...

但是電壓
沒改過
(有些有跳冒 我會
  沒有的沒改過 = 可能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