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求助】影印機滾筒組的保險絲

楼主(2012-12-24):
請問各位大大,
如圖中F1的位置,那個保險絲有沒有什麼可以替代的!
因為在嘉義這裡,都找不到這種的保險絲!
這個是用來觸發影印機的滾筒組的,一觸發後馬上就燒斷保險絲,
變成不能再重覆使用!
如果要重覆使用,就要換新的保險絲!
所以小弟在此請教各位大大,如果找不到這種的保險絲,
有沒有什麼可以代替使用的?
感謝!

网友A:
http://www.100y.com.tw/product/54132.htm
這裡有你要得保險絲!!!
但先找一下為啥會造成熔斷保險絲的原因吧

觸發滾筒?是驅動馬達?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100y.com.tw/product/54132.htm
這裡有你要得保險絲!!!
但先找一下為啥會造成熔斷保險絲的原 ...

這是影印機故意燒掉保險絲的!
所以不是故障造成的!
最主要是要讓影印機判斷已有更換新的滾筒組,
更換完後,馬上就燒斷,就變成了舊的滾筒組了!
感謝大大的資料!

网友A:
....有點聽不懂?
所以???這是代表?要正常運作就是得讓保險絲燒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點聽不懂?
所以???這是代表?要正常運作就是得讓保險絲燒掉?

他的意思是只要換新的滾筒上去~就斷保險絲
所以也就用舊的上去~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我也就不曉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是影印機故意燒掉保險絲的!
所以不是故障造成的!
最主要是要讓影印機判斷已有更換新的滾筒組,

如果要這樣弄的話~
不如改用無熔絲或較小的安培數的保險絲較快
不用吸鍚~換新零件~焊上,下次又吸鍚~換新零件~焊上
到時板子的銅鉑就會脫離...

网友C:
那 怎不用一般多絞電線 從裡面拉出一條頭髮細一般銅絲 或數條...然後焊接上  上機時..銅絲低於使用安培保護 就會自動燒斷...這樣可以用吧.. 用過在4A的 馬上燒掉--  拉3條捲起來 還是OK ,只是會變色[表示不夠力 但可以當保護用] 希望不會有問題。純討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 怎不用一般多絞電線 從裡面拉出一條頭髮細一般銅絲 或數條...然後焊接上  上機時..銅絲低於使用安培保護 ...

因為我沒測過單一細線能承受多少mA,所以沒提出來,想不到你吃"好膽藥",竟然把它提出來,難到你不怕做Fuse的追你嗎 ? .......

网友A:
花線中的單一條細銅線好像是1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線中的單一條細銅線好像是1A

以前由白色電源線抽出一條細線,然後加12V到7A(好像,太久了不確定),等它變熱紅色,就變成保麗龍的切割線了,有興趣的可以試試,但是要注意煙很毒,要有良好排煙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聽不懂?
所以???這是代表?要正常運作就是得讓保險絲燒掉?

嗯!沒錯!
正常地運作,就是換好保險絲後,
裝回滾筒組裡,讓影印機偵測到有新的保險絲,
之後觸發後,影印機就會自動燒斷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是只要換新的滾筒上去~就斷保險絲
所以也就用舊的上去~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我也就不曉得

咦!新滾筒上的都是好的保險絲,
換上去後,機器偵測到新的保險絲後,
就會知道換了新的滾筒,然後進行觸發的動作後,
機器就會自動燒斷保險絲!
不然如果保險絲沒有斷,機器會一直以為有換新滾筒,
而一直作觸發的動作!反而變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這樣弄的話~
不如改用無熔絲或較小的安培數的保險絲較快
不用吸鍚~換新零件~焊上,下次又吸鍚~ ...

影印機用的安培數都異常的小,
所以用超過原本的安培數的話,
只要保險絲沒斷,就會機器的主機燒了!
換一塊主板,至少都快到依萬元來計算的了!
原廠是很黑的,所以甘願找便宜的保險絲來換!
不敢亂搞!

网友:
這 62毫安的保險絲還真少見!.......

网友:
改手動開關好了。

网友:
印表機我玩過不少
這是什麼怪裝置
還是第一次聽過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影印機用的安培數都異常的小,
所以用超過原本的安培數的話,
只要保險絲沒斷,就會機器的主機燒了!

您在12F提到若保險絲若未燒斷電路會重複觸發,可是在13F又提及使用較大保險絲規格會燒毀主機板,好像哪裡怪怪的.....
參考15F的建議,採用手動開關,在偵測初期先令開關為ON,隨後將開關切至OFF處,應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在12F提到若保險絲若未燒斷電路會重複觸發,可是在13F又提及使用較大保險絲規格會燒毀主機板,好像哪裡怪 ...

因為如果沒有燒斷保險絲,機器會以為一直是新的,
所以就會重復觸發,但是幾次之後,就會因為電流異常,
進而燒壞迴路中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在12F提到若保險絲若未燒斷電路會重複觸發,可是在13F又提及使用較大保險絲規格會燒毀主機板,好像哪裡怪 ...

採用開關的話,基本上不可行!因為沒有那麼大的空間可以裝!
就算裝進去了,塞到機身裡面去,也沒有辨法可以切換!
所以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採用開關的話,基本上不可行!因為沒有那麼大的空間可以裝!
就算裝進去了,塞到機身裡面去,也沒有辨法 ...

1.可到露天找找此類電阻式保險絲
2.改裝-加裝保險絲座,並使用20mmX5mm尺寸保險絲,電流規格小於62mA(50mA較好買),便於購買及更換.
3.該電路可能加裝使用時間或使用計次功能的計算 , 只要其中一項超過限額,便啟動偵測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採用開關的話,基本上不可行!因為沒有那麼大的空間可以裝!
就算裝進去了,塞到機身裡面去,也沒有辨法 ...

0.062A=62mA

反正都是要燒斷的... 要不要用4mA的看看?? 一定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05979448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影印機用的安培數都異常的小,
所以用超過原本的安培數的話,
只要保險絲沒斷,就會機器的主機燒了!

那麼在請問一下~
機器是不是以前在用的機械式印表機?

我的等級不夠
要不然我就幫你設計不用焊來焊去
的設計圖,直接PO給你看...

网友:
花線中的單一條細銅線 當保險絲  好棒喔 小弟下次試試
但花線的線徑不知道多少???

是0.18 = 保險絲 1A 是這樣嗎????

网友F:
又是一個定時炸彈的機器!!時間一到就不跑了!!直到你的新零件換上去才RESET 技數器,以前EPSON的墨水夾裝晶片被破解,用這一招就沒辦法了吧!!  我家的投影機 SHARP 燈泡8500元 2000小時快到的時候還一值跟你警告!! 時間一到就不亮了...

网友G:
到底是什麼怪機器
介紹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是一個定時炸彈的機器!!時間一到就不跑了!!直到你的新零件換上去才RESET 技數器,以前EPSON的墨水夾裝晶片 ...

跟大大講得原理差不多!
換上新保險絲後,就會去重置計數器!
然後就燒掉保險絲,數值一到,就又不能用了!
又要再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到底是什麼怪機器
介紹一下吧~

也不是什麼怪機器啦,就影印機啊!
很多影印機的滾筒組都是用這個原理的,
有的是用晶片鎖數值,有的是用保險絲導通觸發歸零!
這些動作都是用來保證廠商的滾筒組品質跟印出來的效果正常!
不然,滾筒一直用也是會磨損!
如果都不管使用張數的話,滾筒用到最後,印出來的效果就會異常!
表面上看起來滾筒什麼異狀,但是效果就是不能看!
就我的經驗,最多就是重新觸發一次,也就是該組滾筒用兩輪而已!
但是很划算了,影印機用的滾筒組,一組少說都快算萬元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麼在請問一下~
機器是不是以前在用的機械式印表機?

不是以前的機械式印表機耶!是現在式的數位式影印機!
也不用麻煩大大設計這些東西,因為通常觸發一次之後,
基本上下次就不會再用了!頂多是晶片留著,再給另一組用!
所以不用麻煩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也不是什麼怪機器啦,就影印機啊!
很多影印機的滾筒組都是用這個原理的,
有的是用晶片鎖數值,有的是用 ...

是感光鼓嗎??
雷射原理不就是碳粉轉到感光鼓
再印到紙上然後加熱
我想知道滾筒是什麼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可到露天找找此類電阻式保險絲
2.改裝-加裝保險絲座,並使用20mmX5mm尺寸保險絲,電流規格小於62mA(50mA ...

1.有找過,但是太特別了!沒人賣!
2.基本上不用改啦,買相同的來換就好了!順便練功力!
3.不太想花時間去研究這個!因為是公司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0.062A=62mA

反正都是要燒斷的... 要不要用4mA的看看?? 一定斷!!

感謝大大的網址分享!
但是,我怎麼覺得那個賣家標錯了!
4mA的保險絲,裡面用的導線那麼粗?
我找到的80mA的保險絲,裡面用的導線細到我用肉眼都看不到!
更何況他是賣4mA的,竟然會比我找到的80mA還要粗那麼多!
而且,他是250V的,我的只要125V而已!差太多了!'
不過還是感謝大大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感光鼓嗎??
雷射原理不就是碳粉轉到感光鼓
再印到紙上然後加熱

我說的滾筒就是大家說的感光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說的滾筒就是大家說的感光鼓!

你可以照個相~上傳給大家看....大家都很好奇
到底是啥樣的機子....如此設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網址分享!
但是,我怎麼覺得那個賣家標錯了!
4mA的保險絲,裡面用的導線那麼粗?

250 125 沒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0 125 沒差吧!!

"@.@"
250V跟125V怎麼會沒差!
如果沒差,為什麼要分?
再想想,你把家用一般插110V的家電,拿去插冷氣用的250V的插座,
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樣你就知道有沒有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照個相~上傳給大家看....大家都很好奇
到底是啥樣的機子....如此設計

也不用那麼好奇啦,搞不好大家都見過呢!
只要大家有去過影印店影印東西,
現在看到的影印機,大多都是用這樣子的原理!
不是用晶片的,就是用本文提到的保險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網址分享!
但是,我怎麼覺得那個賣家標錯了!
4mA的保險絲,裡面用的導線那麼粗?

有些保險絲會纏繞在白色陶瓷上, 我看他蠻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