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捲門的電磁接觸器

楼主(2012-12-24):
請問鐵捲門的電磁接觸器"添得牌T-12",哪裡可以購買?

网友:
無圖無真相
添得牌就找添得購買
記得型號是T-12的唷

電磁接觸器
我聽過 看過
士林  FUJI  台安  三菱  就是沒聽過添得牌

网友:
沒有圖片真的很難回答問題,我猜想可能是添成牌;而不是添得牌.還是雄爸說的對,沒圖沒真相.

网友:
GOOGLE找不到.像是舊產品.rm-12不知可代用.(cf-electric.com.tw)

网友A:
講難聽一點
電磁接觸器只要驅動電壓一樣,接點電流夠大,接點數夠用
管你TMD甚麼規格型號,通通都可以代用
只有不懂 不會的人,才會找一模一樣的回來"依樣畫葫蘆"

网友:
應該是;天得;tend吧!不然就是鐵捲門專用,沒牌子的。

网友B:
鐵捲門電磁接觸器跟標準的不太一樣,主要是外型體積要能塞入馬達後半段,固定孔也不一定標準,最大的差異是有機械鎖定,因為上升、下降分成兩個電磁接觸器,大部分都有機械互鎖,也就是即使電路不正常也不致於兩個同時ON,所以電路圖上是兩個接觸器,但實體上卻是做成一體的。標準電磁接觸器當然也有互鎖款式,但不見得裝得進去馬達尾段。

鐵捲門業者所謂的馬達是包含減速機、馬達、煞車、手動拉鏈裝置、電控,這幾個部分是以序列方式組裝在一起,電控部分在最尾段。

网友:
電磁接觸器就是電磁開關吧?一般比較小型都稱為繼電器,大型或大電流用的叫電磁開關,
日本稱電磁碰閉器,只要功能一樣,電壓一樣,承受電流一樣,基本上都可修改使用。

网友C:
你要的是這個吧!
照片是網路上抓的

你就直接到添誠去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講難聽一點
電磁接觸器只要驅動電壓一樣,接點電流夠大,接點數夠用
管你TMD甚麼規格型號,通通都可以代用

您說得真好,只有不懂得人才會找一樣東西.但請問一下為什麼一定要不懂得人才會找一樣東西,難道不能考慮其他因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鐵捲門電磁接觸器跟標準的不太一樣,主要是外型體積要能塞入馬達後半段,固定孔也不一定標準,最大的差異是 ...

講得很詳細,沒錯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的是這個吧!
照片是網路上抓的

這算是較新款,我用的地方已經15年了.網路查一查是對岸的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說得真好,只有不懂得人才會找一樣東西.但請問一下為什麼一定要不懂得人才會找一樣東西,難道不能考慮其 ...

別太計較文字描述!!!
他想的意思跟我們解讀的意思可能不一樣....

也許真的是門外漢才會希望pin to pin,買回來線照著換過去就能用....
對很熟自動控制(或是電機元件)的,可能一看就說!!!買正逆轉接觸器或買兩顆回來自己結線.也ok

不同人有不同方法!!
像小弟我遇到故障,第一個想到的也是能不能買到一模一樣的回來修....(畢竟方便嘛)
但假如手上材料可以拼湊出買不到的東西!!那就只好自己慢慢弄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說得真好,只有不懂得人才會找一樣東西.但請問一下為什麼一定要不懂得人才會找一樣東西,難道不能考慮其 ...

這個東西裝錯會有危險性,用一樣的比較不容易出槌

台灣做電動鐵捲門生意的很多都是家裡一堆料,客戶上門再依需求組裝,所以電磁接觸器有的1顆有的2顆

网友:
為了避免發生任何危險
請找原廠維修人員來更換相同零件

网友:
前鎮子在水電材料行買過RM-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