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_Canon EOS 550D快門線

楼主(2012-12-25):
DIY_Canon EOS 550D快門線

我購買一台中古單眼數位相機Canon EOS 550D,為了讓痞酷網的網友在逛我的帖子時有更好的視覺享受(總要編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家的財政部長winmama才會認帳)。拍了許多照片貼在我發表的帖子上,看官看了覺得如何?還算差強人意吧!?
使用過程中,發現在某些情況下必須有較長的曝光時間,時間小於1/40秒,使用手動按快門還ok,若時間需要比1/40秒長,經常因為震動,獲得模糊的照片,為了解決這個困擾「快門線」是必備的。
今年的年終,感覺上特別冷,尤其在經濟上更冷,消費緊縮,我的荷包也很冷,能省則省,原廠的快門線買不下手,那就自己做一條快門線吧!

材料與工具:
「2.5mm立體聲插頭對3.5mm立體聲母座」一個
「3.5mm立體聲插頭對3.5mm立體聲插頭,3米長」一條
「6mm X 6mm按鈕開關」2個
「滑動開關」1個
電路板一小片
「可換式美工刀」1支

在附近的小型量販店買到的轉換接頭2.5mm轉3.5mm一個及3.5mm連接頭隨身聽的連接線一條

以前購買鑚尾螺絲的包裝塑膠盒一個

固定用螺絲2付,6mm X 6mm按紐開關2個,滑動開關1個,上半部的電路板是已組裝完成的電路板

今日試用「可換式美工刀」,用它切割電路板,真是好用,從今以後我決定愛上它,下面那一支老傢伙(本圖下面那一支)決定讓它退休了

這是隨身聽連接線各線與連接頭對應情況,不同公司的產品可能顏色與本圖不一樣,請自行細心測量

很簡單的線路圖,每一個6mm X 6mm按鈕開關有2個a開關,使用其中一側的a開關即可,最右邊是滑動開關

完成圖。使用時,曝光值要事先設定好,然後先按「對焦」,再按「快門」就可拍照。若要使用「B快門」必須先將曝光時間調到最長(向左轉動曝光值設定的轉輪,直到在觀景窗左下角出現buLb,或是液晶螢幕左上角出現BULB),將滑動開關撥到ON的位置,就開始曝光,同時液晶螢幕右下角會出現曝光時間秒數,到達預定曝光時間時,將滑動開關撥到OFF的位置,就完成拍照。

各位可能會納悶為何用那大的盒子,這個是預留以後裝個計時器及電池,然後滑動開關改為繼電器(Relay)接點,要多久曝光一次就可以事先設定好,或是裝個紅外線接收裝置,採用無線遙控。

网友A:
這個水哦!

再請教 winpapa 版主,在拍攝時如何打光才能拍出清析的圖片呢?

网友B:
不錯喔!
DIY在於成就感多於價值感,
給你按個"讚"!!

网友C:
CCC
偶的650D可以螢幕觸控拍照
或是紅外線遙控器控制
550D應該也可以用遙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水哦!

再請教 winpapa 版主,在拍攝時如何打光才能拍出清析的圖片呢?

我是從右前上方,左前上方,正前上方打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錯喔!
DIY在於成就感多於價值感,
給你按個"讚"!!

DIY作品是無價的(市場上沒有在賣)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C
偶的650D可以螢幕觸控拍照
或是紅外線遙控器控制

550D也是使用RC-6遙控器,剛查了網路價格RC-6也要1050元,現在不急著用,以後有空再自己做看看,挑戰自己的能力!

紅外線遙控技術
http://www.robotworld.org.tw/data/for_trade1-d.php?News_ID=5187

网友C:
引用 楼主:
550D也是使用RC-6遙控器,剛查了網路價格RC-6也要1050元,現在不急著用,以後有空再自己做看看,挑戰自己的能 ...

買副廠的就好了呀
100內有找~
副廠快門線也是100內~

通常需要自己改裝的,
一是外接電源,縮時攝影時使用;
二是拆鏡頭,裡面的軟性電路板焊點調整,有時比較準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從右前上方,左前上方,正前上方打光.

下次拍照時再參考您的方法,因為每次要近拍時最惱人就是燈光反射的問題,
會導致拍攝物一片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買副廠的就好了呀
100內有找~
副廠快門線也是100內~

感謝熱心提供訊息,我再買個100元以內的來玩玩.

网友D:
感恩 下次試做一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恩 下次試做一組

但是...

自己買零件做的可能與買副廠的產品價格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拍照時再參考您的方法,因為每次要近拍時最惱人就是燈光反射的問題,
會導致拍攝物一片白........ ...

忘了說明

我有用描圖紙遮住燈泡,讓燈光較柔和一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說明

我有用描圖紙遮住燈泡,讓燈光較柔和一點.

沒有描圖紙,或許液晶電視的均光片可以試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沒有描圖紙,或許液晶電視的均光片可以試試........

免費窮人柔光罩---白色塑膠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這個水哦!

再請教 winpapa 版主,在拍攝時如何打光才能拍出清析的圖片呢?

五燈大:
你該不會把winpapa與windata搞混了吧?
兩個ID很像的喔,一個是很穩的"拔拔",另一個是很穩的"資料"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五燈大:
你該不會把winpapa與windata搞混了吧?
兩個ID很像的喔,一個是很穩的"拔拔",另一個是很穩的"資料" ...

有嗎?

偶很清楚是 "winpapa" 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免費窮人柔光罩---白色塑膠袋

呵呵!這種就地取材,腦筋動得真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下次拍照時再參考您的方法,因為每次要近拍時最惱人就是燈光反射的問題,
會導致拍攝物一片白........ ...

用兩個燈在兩旁斜斜的取光,這樣就不易有這種現象了。

或是是用均光板,也是可以的。

wooden 可試一下,抓一抓要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用兩個燈在兩旁斜斜的取光,這樣就不易有這種現象了。

或是是用均光板,也是可以的。

我覺得均光板薄的那種不錯,可以拿來用看看,

但是最好有一個專用空間來拍,只是要拍的維修品在工作桌上,

有一些碍手碍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均光板薄的那種不錯,可以拿來用看看,

但是最好有一個專用空間來拍,只是要拍的維修品在工作桌上 ...

本來我也是另設一個專門拍照的房間,但要拍照時必須將拍攝物品搬到該空間去,也是很麻煩.
後來通通移到工作檯來,左右上方各一盞燈,雜亂的桌面用一片木板蓋住,正前上方一張海報紙,平時捲起來,要拍照時才放下來當作背景布用,鋪在木板上,這樣就能拍照了!

winpapa的廚房(圍棋棋盤底下是雜亂的工作桌,左右二盞燈,燈前有描圖紙)

winpapa炒出的一盤菜(上面那張圖的燈光,拍出底下的效果)

楼主:
用白色塑膠袋或描圖紙均要注意安全,不要讓燈泡引燃塑膠袋或描圖紙.

网友G(2013-02-20):
引用 楼主:
用白色塑膠袋或描圖紙均要注意安全,不要讓燈泡引燃塑膠袋或描圖紙.

請他改成 LED 燈就不會著火了,  C C C

看起來好像燈不夠亮造成影, 可以的話打閃燈, 但距離要在1.5~2公尺
我不建議用白色的, 建議用半透明灰色色那種塑膠袋, 或描圖紙更好, 因為夠大張

通常還要事後修一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他改成 LED 燈就不會著火了,  C C C

看起來好像燈不夠亮造成影, 可以的話打閃燈, 但距離要在1.5~2公尺 ...

改用LED燈要注意LED的色溫
21#第一張照片的二盞燈色溫是5400K

网友:
LED 用暖色光會比較安全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