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tar HSD190ME12 零件代用問題

楼主(2012-12-25):
這台是朋友送我玩的..他說有冒煙然後就沒畫面了....
我拿回來測了一下...發現螢幕有一半背光沒出來....
拆開一看....如下圖!

面版型號
高壓板全貌
燒毀的15J100電容
請問大大..A6VKC可否用0813t代用!?
圖中看不清楚的那兩顆MOS是!?

网友A:
A6為開關二極體
這型號板子常壞這邊
請看以下連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VE7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為開關二極體
這型號板子常壞這邊
請看以下連結

感謝大大....竟然是壞一樣的地方...
今天會去買C5707和電容....只是那個A6VKC還沒找到南部哪邊有賣..所以才會問能用哪個替換QQ

网友:
小零件不好找,拆報廢的舊料上面的比較快!

网友:
花個一點$$高壓跳一跳.省時省力.省麻煩

网友B:
A6VKC → 指 smd編號 a6 sot-23封裝..
我若買不到會用..
1n4148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6VKC → 指 smd編號 a6 sot-23封裝..
我若買不到會用..
1n4148代替..

太感謝大大了!

网友C:
其實如果真不好買或買不到,可利用高壓公板去代

楼主:
引用 网友D:
FYR

http://bbs.pigoo.com/thread-39716-1-1.html

感謝...小弟照RED大大用1N4148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如果真不好買或買不到,可利用高壓公板去代

感謝...小弟照RED大大用1N4148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小弟照RED大大用1N4148代用...

錯把馮京當馬涼.

duncan兄找零件功力很強.

网友:
之前是用D2PAK的N通道MOSFET去代用,別忘記補強背光部分,因為這地方壞就會導致這顆晶體一起燒壞

网友B:
版大~~非常抱歉~
有關 DELTA ADP-40AF ~
小弟不才,對元件未了解透徹可能造成您的困擾~~~
duncan 大大 跟 狼大~~
果然厲害~~
Q202 A6???  是  irlml2402

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irlml2402pbf.pdf
以下是參考國外維修網站所得之資訊~~
請參考之~
http://forum.iwenzo.de/acer-al17 ... ne-hin--t38252.html
http://www.elektroda.pl/rtvforum/topic1770374.html

楼主:
最新報告....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點....
小弟更換損壞的零件後...發現...有兩支燈管不亮...另兩支亮個幾秒就滅了....
查了一下版大其他維修實例...後把兩顆高壓線圈拆下來比較....發現...有一顆...已經斷路....
果然如hankhu大大所說...用公版....但因為空間有限...小弟還是買了一塊一樣的高壓板換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大~~非常抱歉~
有關 DELTA ADP-40AF ~
小弟不才,對元件未了解透徹可能造成您的困擾~~~

感謝大大...
小弟試了一下1N4148...無法代用
爬了其他維修實例...得知為N型...找了相近替代..後...又發現...高壓線圈也...斷了....
故...全板換新....

楼主:
照大大所說..以1N4148代用...測試時完全沒亮...
以相近MOS替換時...背光亮了大約三秒後就熄了...在那三秒裡發現...四支燈管有兩支沒亮...查了一下版大的實例...後查高壓線圈....斷路了.....

因為原廠的電源那顆電容...不是很好...換一顆加買高壓板的價格差不多可以換一塊新的了....所以就直接買塊新的來換...目前熱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