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求救)Power Sonic電動起子充電器

楼主(2012-12-25):
一段時間電池沒充電,心血來潮拿起來充電,結果出現一陣燒焦味,
裡面一顆電阻(R5)燒掉了,完全看不出阻值。上來請教各位,是否有人知道?
C1:470uf/25v
R1:棕黑銀金(不知多少?)
R2:330
R3:470
R4:470
R5:?(燒掉)
D1、D2:5822
Q:A733

网友A:
正面 反面 拍清楚一點再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面 反面 拍清楚一點再說。

哈~~  附議!

网友B:
如果可以看看要不要跑個線路
貼上來,搞不好可以逆向推測可能阻值
這台架構感覺不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看看要不要跑個線路
貼上來,搞不好可以逆向推測可能阻值
這台架構感覺不難 ...

+1

网友:
我家的充電式電動工具,早就被我通通修改裝一個直流插座,一台多功能充電機
充電通包。

楼主:
已經重新拍了,請大家幫幫忙看看。感謝!

网友:
很明顯的,電流從紅色的線進來經過燒焦的電阻,再通過繼電器到B-
還是跑一下線路 比較好。

楼主:
目前量測變壓器無輸出,可能也燒掉了?
有一紅、兩黑線輸出?
線路部分大概畫了一下,請大家幫忙解疑。謝謝!

网友C:
之前有先進拆過變壓器,內部有溫度保險絲??

您要不要拆開找一下,是否也是保險絲燒斷???  導致變壓器無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先進拆過變壓器,內部有溫度保險絲??

您要不要拆開找一下,是否也是保險絲燒斷???  導致變壓器無輸 ...

變壓器拆開後看到保險絲了,感謝提醒!
保險絲F130 Tf130度/1A斷路了。

网友C:
恭喜喔!!

祝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喔!!

祝完修!!

開始上班了,今天下班後去買零件,再找時間修看看。

楼主:
昨天取買零件,買不到130度/1A,就買了130度/2A,
換上去後,用電表歐姆檔量10.5歐姆,用二極體(有聲音)檔去量,
有聲音出現,應該是變壓器裡面短路了?

网友D:
???你用歐姆檔量哪裡有聲音?
變壓器同一側線圈,一般來說用bb檔去量,本來就會叫阿...

假設AC側(一次側)只有兩根線,那紅棒、黑棒分別夾在一端,肯定阻值是0....(只能判斷線圈應該沒有斷路,但有沒有層間短路就不知道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歐姆檔量哪裡有聲音?
變壓器同一側線圈,一般來說用bb檔去量,本來就會叫阿...

我的說明是 :用電表歐姆檔量10.5歐姆,用二極體(有聲音)檔去量,有聲音出現。
不知會不會是內部短路?所以,不敢上電測試。

网友D:
還是看不出來!!!你怎樣量~~
你是量同一邊(側)的嗎?

你是量我畫綠色圈圈的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是看不出來!!!你怎樣量~~
你是量同一邊(側)的嗎?

量同一邊(側)? 換好保險絲後,我是量圈起來那兩點沒錯。

网友:
那是同一條線圈!!有10多歐姆!!我猜會不會是溫度保險絲的阻抗
但你用二極體檔量有BB叫,理應是正常的
就像我之前回答一樣
一次側整組就是一條漆包線,正常來說不應該會有阻值(如果不考慮儀表誤差)
用一般的三用電表去量,是短路(0歐姆、或是BB檔會叫)

一般三用電表無法判斷中間是否有發生燒熔造成的短路
========================
不信的話你隨便拆一顆變壓器去量量看,一定都是阻值很低

网友:
變壓器不能用BB檔量???

因為變壓器是線圈,阻抗很小,怎麼量都會叫的??

用BB黨只能測量變壓器的線圈是否為同一繞組或是斷線!!

保險司最好用同規格,不然下次就不是燒保險,而是燒變壓器了???

可以參考!!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233.html

家電測試儀,變壓器篇!!  希望有幫到你!!

网友C:
另一種測試方式,你可以將變壓器單獨上電測試

看看次極端輸出的電壓值是否正常,

你有好的變壓器可以對照,不會很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一種測試方式,你可以將變壓器單獨上電測試

看看次極端輸出的電壓值是否正常,

目前單獨將變壓器上電,保險絲會燒掉,看來這這變壓器內部短路了,
要重新去找一顆適當的變壓器,有哪位知道此類變壓器輸出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單獨將變壓器上電,保險絲會燒掉,看來這這變壓器內部短路了,
要重新去找一顆適當的變壓器,有哪位 ...

你參考另外一台看看他輸出的電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參考另外一台看看他輸出的電壓是多少!!

我只有一台,所以沒得參考,真傷腦筋!

网友C:
你的電池使用的是幾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電池使用的是幾V的???

電池是12V,
充電器INPUT:AC 110V 60HZ 33W
OUTPUT:14.5V 1.5A 21.75VA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池是12V,
充電器INPUT:AC 110V 60HZ 33W
OUTPUT:14.5V 1.5A 21.75VA

那你試試由12VAC+到15VAC給變壓器後端電路看看!!

應該是提供12VAC就能達到你的需求了!!

网友:
會不會是6v 0 6v
用12v 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試試由12VAC+到15VAC給變壓器後端電路看看!!

應該是提供12VAC就能達到你的需求了!! ...

變壓器上有一紅二黑輸出,那我該如何給電壓?

网友E:
變壓器上有一紅二黑輸出,那我該如何給電壓?
12-0-12
黑12紅0黑12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變壓器上有一紅二黑輸出,那我該如何給電壓?
12-0-12
黑12紅0黑12

謝謝提供資訊! 另外,配合線路圖,可以看出R5大概是多少嗎?

网友:
看你的電路圖,那2條黑色市接同一個功能吧!!

网友E:
可以看出R5大概是多少嗎?
電阻看是為了給那繼電器驅動電流
如果你可以知道繼電器規格應該就可以知道多少
查了一下繼電器是3v電流120ma
所以電阻R5是75歐姆

其怪的是為什麼不用12v繼電器該不會是怕市電不足.這樣繼電器動作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出R5大概是多少嗎?
電阻看是為了給那繼電器驅動電流
如果你可以知道繼電器規格應該就可以知道多少

感謝提供R5阻值,因找不到75歐姆,就換了一顆100歐姆。
變壓器換上溫度保險絲後,有輸出15VAC;
接上電路板,測量B+、B-有14VDC輸出;
利用MAXCAR這篇維修防燒負載http://bbs.pigoo.com/thread-14833-1-1.html
接上電源後燈泡(100W/110V)不會亮,但插上充電電池(12V),燈泡就慢慢亮起來。
就趕緊把插頭拔掉,請問這樣正常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R5阻值,因找不到75歐姆,就換了一顆100歐姆。
變壓器換上溫度保險絲後,有輸出15VAC;
接上電路 ...

接上電源後燈泡(100W/110V)不會亮,但插上充電電池(12V),燈泡就慢慢亮起來。
不要太亮應該是正常
如果很亮有可能電池掛了
你應該量一下電池電壓是不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上電源後燈泡(100W/110V)不會亮,但插上充電電池(12V),燈泡就慢慢亮起來。
不要太亮應該是正常
如果很 ...

經量測充電電池(12V)尚有8VDC(充電器故障後,很久沒充電)?
另一顆測量0V,就沒有拿來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經量測充電電池(12V)尚有8VDC(充電器故障後,很久沒充電)?
另一顆測量0V,就沒有拿來用。

經量測充電電池(12V)尚有8VDC(充電器故障後,很久沒充電)?
用這顆充充看能夠到12v
如可能就可能就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經量測充電電池(12V)尚有8VDC(充電器故障後,很久沒充電)?
用這顆充充看能夠到12v
如可能就可能就是好了 ...

謝謝指導,今天下班後再試著充看看。
另外請教,圖中這個二極體,當初故障時是整個焊錫脫落,
後來,我重新把它插入孔內再用焊錫焊起來,所以不知方向是否正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今天下班後再試著充看看。

另外請教,圖中這個二極體,當初故障時是整個焊錫脫落,

上面有一個0.1毆姆限流 加這個二極體有點奇怪
如這樣接只有一個做用保護那個電阻限至不超過二極體偏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有一個0.1毆姆限流 加這個二極體有點奇怪
如這樣接只有一個做用保護那個電阻限至不超過二極體偏壓

昨天下班後,裝好防燒負載,就把充電電池插上去充電;
還好防燒負載燈泡微微亮著,一直到充好亮綠燈;
量一下充電電池,才10.18VDC,看來電池壽命也快到了;
不過,看來這台充電器已經修好了。
感謝大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下班後,裝好防燒負載,就把充電電池插上去充電;
還好防燒負載燈泡微微亮著,一直到充好亮綠燈;
量 ...

防燒負載關掉電壓就會上12v
燈泡有壓降所以電壓會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燒負載關掉電壓就會上12v
燈泡有壓降所以電壓會降低

原來如此,感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燒負載關掉電壓就會上12v
燈泡有壓降所以電壓會降低

直接上電AC110V,可以充到11.35VDC,
這樣電池壽命應該還可以吧!

网友E:
電池壽命---------要用實際使用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池壽命---------要用實際使用為主

我有直接使用電動起子,是可以正常使用,可能要在觀察看看。謝謝!